求助,发动机支架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8-11-17):
新买了一架全球的90级固定翼,上的四冲OS95,这个飞机原厂配的发动机支架有丶迷,看说明书需要自己打孔,可是这个贴片实在太硬了,我用我的手钻钻不进去啊。我想问问有没有成品的发动机支架,不用自己打孔的?谢谢啊

网友A:
玩模型不认识几个有好工具的朋友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模型不认识几个有好工具的朋友怎么行?

大哥说的对,为了玩模型我必须多去认识点有好工具的朋友,

网友:
钻不进去是钻头没选对,钻头如果钝掉了肯定不好钻的。一般没淬过火的材料钻头都好钻的。

网友:
手钻搞不好的,垂直度在变,切削刃早切晚切一点方向就变了,打出来孔都不是圆的。磨钻头学问也大,不过小孔径的可以买全磨制钻头省事。

网友B:
只有我一个觉得95发动机配90固定翼小了?

网友:
买个充电电钻还是很有必要的也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我一个觉得95发动机配90固定翼小了?

我也这么觉着!

网友:
90级的飞机 配95四冲太小了吧, 我觉得最少要个120的四冲吧

网友:
你这少个垫片吧

网友(2019-04-26):
同楼主os95发动机,感觉用这个减震支架的情况下,发动机怠速抖得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