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大】(11.22RF问题解决)史上极致精简Raceflight5寸210花飞精密装机

楼主(2018-11-18):
============================================================
11.22更新
装机完成后第一次试飞
飞机剧烈震荡,离地瞬间不受控制往天上飞
经过详细地询问Flightone人员及参考相关资料,完成了飞机的新布局改装
经测试后可以起飞离地,并目视进行简单飞行
。。。差一点点就放弃了。。。
相关经验后续会更新
============================================================

入坑之后不断在探索更稳定的飞行模式

以及更方便的调参途径

直到我发现了Flightone出的Raceflight这个系列的飞控

Flightone团队另辟蹊径开发的Raceflight系列飞控

采用了最方便最傻瓜的调参功能,以及与Betaflihgt完全不同的调参体验

其全新的陀螺仪布局及飞控算法

让飞惯了Betaflight的人惊讶其操控之顺滑和平稳

当然也有人说跟Betaflight没啥区别

于是我决定自己试试

Raceflight系列的飞控在国内用的人少之又少,甚至买都不好买

虽然不及Betaflight

但在国外是非常普及的一个飞控系列

Juicy花飞大神JohnnyFPV用的正是Raceflight飞控

Raceflight的资料很少,完全不像Betaflight有各种教程

只能自己摸索

集中精力翻遍全网

包括Youtube、Flightone官网、Flightone社区Discord

直接参与了Flightone社区的讨论并求助Flightone的官方开发人员

终于确定了适合自己的一款飞控

弄懂了神奇又不能理解的接线方式

于是就趁双十一集齐了所需的所有配置

打造了自己的第一台Raceflight花飞穿越机

配置

机架:黑鸦FS210(配狗座及天线座)

飞控:Raceflight RevoltOSD Regular Edition(有Skitzo版本,配置是完全一样的)

电容:黑金刚35V 2200uf(体积很大,适用于Raceflight Multishot模式下32kHz的刷新率及6S供电)

电调:好盈XRotor 45A 4in1 BLHeli32

电机:BrotherHobby 2306 2650kv R6

摄像头:Runcam Swift2 Mini Johnny Edition

图传:Team Black Sheep Unify Pro 5G8 HV

图传天线:Team Balck Sheep Triumph 5.8G Antenna

接收机:Team Black Sheep Crossfire Nano 915

接收机天线:Team Black Sheep Crossfire Immortal T Antenna

装机开始

步骤不冗述

Raceflight RevoltOSD所有电力系统的外设都能用排线对接完成

Raceflight这款飞控原配了几条接线

但都不合适

于是从拿到飞控开始我全部重新制作了排线

包括

飞控与电调的排线

飞控与图传的排线

飞控与接收机的排线

飞控与摄像头的排线

当然焊接更稳,但用排线更加简洁

开工

梳理电机线

焊接电机

假组飞控及电调并焊接电容

焊接主电源线

仔细检查接线后
上电检查飞控及电调连接情况

制作排线并插好摄像头、图传、接收机

上电检查所有电力外设
(插电即可,若要检查图传,请一定要安装图传天线)

在最终锁定飞塔高度前思量再三决定对电调多加一层绝缘保护

检查图传并对摄像头进行调参

整机组装完成

结构相当紧凑

侧面非常整洁

正式出厂并开始调参

这是目前我尝试过最简单、最清爽的装机方案
飞控上一个焊点都没有

最后说一句,Flightone的调参真的实在太简单方便

如果Betaflight是安卓

Flightone简直是苹果

网友:
请问楼主的焊架有链接吗

网友:
喜欢这种清爽的装机贴 期待lz的调参教程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如果参调简单真是我这种没有文化的脑残党的福音

网友:
焊接台是亮点!

网友A:
此贴最大的料是楼主的焊台,与RF一点关系都没有,期待真实的体验贴,如果好的话,我也准备入一块

网友B:
同款飞控同款电调,电机我用的2207,kv没你的高。电调上用单面绝缘铜皮,可以起到隔绝电调干扰飞控的作用。黑羊高压图传直接从电源取电,别从飞控取电,图传信号会更干净。我飞4s没有接过电容,6s最好接50v电容,35v的效果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飞控同款电调,电机我用的2207,kv没你的高。电调上用单面绝缘铜皮,可以起到隔绝电调干扰飞控的作用。 ...

感谢分享,其实我是看官方推荐了4s用35伏电容我就照做了,毕竟第一次用rf先尝试一下,HV的话我试过直接用动力电,但本来飞控接电就已经很干净了,没啥区别,所以索性就飞控插线懒得焊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贴最大的料是楼主的焊台,与RF一点关系都没有,期待真实的体验贴,如果好的话,我也准备 ...

你们的关注点
不过不好看我也不会买啦

网友:
飞机、工装都漂亮,祝飞得更漂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款飞控同款电调,电机我用的2207,kv没你的高。电调上用单面绝缘铜皮,可以起到隔绝电调干扰飞控的作用。 ...

只要在电压范围内,决定效果的是电容的c和放电速度,另外在好盈电调的说明书上官方说6s接35v的电容

网友:
杠一下,如果你接收器是sbus的还是要焊一下反向器的,_(:з」∠)_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在电压范围内,决定效果的是电容的c和放电速度,另外在好盈电调的说明书上官方说6s接35v的电容

好吧,我不讲什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其实我是看官方推荐了4s用35伏电容我就照做了,毕竟第一次用rf先尝试一下,HV的话我试过直接用 ...

飞控的电压收很多因素影响,你飞一段时间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飞控同款电调,电机我用的2207,kv没你的高。电调上用单面绝缘铜皮,可以起到隔绝电调干扰飞控的作用。 ...

之前就听闻rf很诡异,今天试飞,一推油门就窜天猴那样边剧烈抖动边直冲云霄,我检查过所有电机信号线都没接错,用的multishot,哪儿出了问题吗请问你有类似经历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就听闻rf很诡异,今天试飞,一推油门就窜天猴那样边剧烈抖动边直冲云霄,我检查过所有电机信号线都没 ...

加大飞控和电调、图传、接收机间距,飞控很敏感,很容易收到干扰。飞控减震一定要装好,不能硬安装。尝试刷老一点的固件,rf的bug就像天上星。如果尝试这些方法不行,还有一招,把飞控反过来装,上面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飞控和电调、图传、接收机间距,飞控很敏感,很容易收到干扰。飞控减震一定要装好,不能硬安装。尝试 ...

对,我调试过程中也发现rf陀螺仪异常敏感,谢了我去找找原因

网友D:
我用的是原版架子,用RF 怎么调都抖,调的都快吐了(可能自己不会调)最后换的F7飞控,刷的新版黄油,终于不抖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就听闻rf很诡异,今天试飞,一推油门就窜天猴那样边剧烈抖动边直冲云霄,我检查过所有电机信号线都没 ...

拆点被说的rf像苹果给忽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原版架子,用RF 怎么调都抖,调的都快吐了(可能自己不会调)最后换的F7飞控,刷的新版黄油,终于 ...

好神奇。。为啥老外用rf就啥事儿都没有。。。我这个已经不叫抖了,已经是抽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点被说的rf像苹果给忽悠到了....

rf调参确实比bf要傻瓜一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rf调参确实比bf要傻瓜一些啊

bf我都装机默认参数飞

网友:
速度很快么,高KV与低KV速度不知道能差多少。

网友:
求接线和调参教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神奇。。为啥老外用rf就啥事儿都没有。。。我这个已经不叫抖了,已经是抽搐了

用的什么模式飞?

楼主:
这都被你认出来。。。

是C大哦

网友F:
前陣子我也裝了一片在我的舊機子上,還真的好飛,除了接線時碰了個壁,後面設定真的超簡單(比BF)。
影片只有放在Youtube上
https://youtu.be/AYH1jOdUm5o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陣子我也裝了一片在我的舊機子上,還真的好飛,除了接線時碰了個壁,後面設定真的超簡單(比BF)。
影片只 ...

我这台还在抽风中,周末才有空弄。你用dshot还是multishot?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台还在抽风中,周末才有空弄。你用dshot还是multishot?

我是用Dshot 600,電調是iFlight 35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Dshot 600,電調是iFlight 35A。

我晚点试试dshot,但我感觉不是这个原因。。。你试过打杆后疯狂旋转或者姿态失控不?我亲眼看着我朋友的rf正常起飞,但打杆后开始疯狂横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晚点试试dshot,但我感觉不是这个原因。。。你试过打杆后疯狂旋转或者姿态失控不?我亲眼看着我朋友的r ...

我也是第一次用RaceFlight (FlightOne)的飛控,前面說一開始的撞壁是馬達順序和BF的不同,沒搞清楚,結果一起飛就打滾...,很搞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第一次用RaceFlight (FlightOne)的飛控,前面說一開始的撞壁是馬達順序和BF的不同,沒搞清楚,結果 ...

我也在怀疑我电机信号线接错了,晚点看看

网友G:
同款路过 请问楼主RF 和好盈4In1电调 用RF怎么显示电流 我根本无法弄出来 我的也是RF+好赢 32位四合一电调
我已经焊接了 tx6和 Current/TX6了 电流计OSD始终显示错误的!

网友G:
用multishot 默认的PID应该就不会抽风了 原来我用DHOOT1200也会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款路过 请问楼主RF 和好盈4In1电调 用RF怎么显示电流 我根本无法弄出来 我的也是RF+好赢 32位四合一电调
...

我是电调自带一根排线为电流计输出,和信号线一起进了飞控,但是我还没在osd里打开电流计,所以我还不知道我正不正常。我看了油管的视频和他们官方开发Discord社区的讨论,有人说用32位电调,TX6那三个焊盘不用短接就能工作,要不你试试?反正我也没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multishot 默认的PID应该就不会抽风了 原来我用DHOOT1200也会抽风。

你的好盈电调是测出电源还是后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好盈电调是测出电源还是后出?

这个完全不影响啊 有个设置电机 顺序 只要你跟着设置走就不会错 不管你电机顺序怎么设置 只要按着步骤来 都不会错的 你即使反着装也会识别电机顺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完全不影响啊 有个设置电机 顺序 只要你跟着设置走就不会错 不管你电机顺序怎么设置 只要按着步骤来  ...

我也是这么想的,电调随便转,飞控甚至也随便转,反正setup里跟着步骤走他都会自动调整的,但是现在抽风中。。。

楼主:
目前还没发现有RF的群,自己建了个Flightone & Raceflight的群,有兴趣的可以加入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大飞控和电调、图传、接收机间距,飞控很敏感,很容易收到干扰。飞控减震一定要装好,不能硬安装。尝试 ...

这个陀螺仪我才注意到是20602那个最灵敏的陀螺仪,减震要绝对做好而且不能上塔式图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陀螺仪我才注意到是20602那个最灵敏的陀螺仪,减震要绝对做好而且不能上塔式图传。。。

不光是减震,如果塔式,间隙要大,避免电磁干扰。我这两天刷了新固件,也出现了一飞冲天的情况。我把滤波都改成fc或者卡尔曼就好了,归根结底应该还是震动导致的。

网友H:
哈哈找到这个焊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减震,如果塔式,间隙要大,避免电磁干扰。我这两天刷了新固件,也出现了一飞冲天的情况。我把滤波 ...

我后来试了一下,把飞控反过来装,全部pid用默认,就能顺利起飞,当然会有些刷桨,我换了FL新出视频里的滤波推荐(predictive和biquad)立马一飞冲天,换回来就好了。。。正在调参中。。。

网友:
这个电容看着真带劲

楼主(2018-12-19):
引用 网友H:
哈哈找到这个焊台了!

哈哈真被找到了

网友:
焊台亮了 我喜欢

网友I(2019-03-13):
这是什么?可否告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什么?可否告之?

一个装机测试保险插头,为防焊错线或接错插头,可以防止烧坏电调或飞控,一旦过流或过压或者正负极反接了,他会断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装机测试保险插头,为防焊错线或接错插头,可以防止烧坏电调或飞控,一旦过流或过压或者正负极反接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飞控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J:
黑羊接收是不是少焊了一条tx线?数据回传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黑羊接收是不是少焊了一条tx线?数据回传的线

我用的sbus

网友J:
这样的话,OSD上能显示电压、电流这些信息吗?

另外请教您,电调上面贴的胶布叫什么名字呢?
谢谢您抽空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话,OSD上能显示电压、电流这些信息吗?

另外请教您,电调上面贴的胶布叫什么名字呢?

少了一根线,用sbus,仅仅少了遥控信号链接强度不能显示,其他正常。
电调上面是简单的醋酸胶布,没啥用,我换成了屏蔽铜箔,但其实也没啥用,贴着好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了一根线,用sbus,仅仅少了遥控信号链接强度不能显示,其他正常。
电调上面是简单的醋酸胶布,没啥用 ...

谢谢解惑

网友:
我用的小RF,配合好盈分体电调,室内起飞没毛病……难道是我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