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推力线具体是指?

楼主(2018-11-18):
一直做飞机推力线都是凭感觉过重心,但是一直没明白到底过重心指过哪个位置,是像图中F1那样过重心和主翼的垂直交点,还是过F2F3那样飞机重量的重心?
如果是过F1那样,上单翼和腰推的推力线估计得三十度啊!有的上单翼机翼很高啊,也有的腰推电机座要很高才行,夹角肯定很大,你们都怎么判断?过哪个点?

网友:
重心应该是指整体的重心,上单翼重心靠下,下单翼靠上,上单翼电机一般是下拉角穿过重心,也就意味着,当你脱控飞应该低头,当你满油门,推力拉力线穿过整体的重心,不会造成力矩,才平飞,力矩的话你想象一根线比如你把飞机放地上,线找一个角度,用寸劲儿向前方去拽它,会是什么效果

如有错误,感谢指正,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A:
重心当然是指真正的“重心”,而不是在机翼上的投影。

但实际上这只是个比较浅显的简化说法,因为复杂了很多人听着就迷糊不用说理解了。

飞机的受力很复杂,匀速平飞的时候意味着这些力是平衡的——不仅仅是力,还有力矩,也就是影响飞行姿态改变的因素。

力和力矩的平衡意味着所有力的合力为零,合力矩也为零。

把飞机的受力分解为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那么垂直方向就比较好理解了,所有空气动力的合力必然是作用于重心,如此才能和重力平衡。

水平方向,简化来说就是推力和阻力的平衡。
常见说法,“推力线通过重心”能解决的问题是背推动力突然推油门瞬间产生的低头力矩,而对前拉动力来说拉力线离重心近,这种影响并不大。
但是飞机的布局差别很大,阻力中心的位置差别就大了。高单翼带上反角的机型,阻力的中心很高,如果动力不做下拉,就会有一个很显著的持续抬头力矩,所以需要较大的下拉角;而下单翼飞机的阻力中心较低,所以下拉角度可以比较小。

为什么下单翼还需要下拉角?因为随着速度的提高,机翼的升力中心会前移,产生抬头趋势,所以需要一个同步增大的低头力矩来抵消。
从这个因素考虑,背推动力的推力线也未必通过重心就最好,靠近但略高于重心往往才是好主意。

网友:
楼上专业。

一般电机略有下拉即可,下拉角度根据机型不同略有不同,主要还是为了抵消速度起来后的抬头趋势。
作用在飞机上的力很多,很复杂,一般没有完全平衡的情况。

所谓的推力线过重心或某一点是不科学的。。

网友:
近似分析飞机受力的时候,倒是可以以重心为支点来估计力矩。
机身的阻力近似在轴线上,然后看机翼及其它部分的形状大小、位置来估计阻力的水平分力高度,最终合力能略有点低头力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当然是指真正的“重心”,而不是在机翼上的投影。

但实际上这只是个比较浅显的简化说法,因为复杂了 ...

嗯嗯,有道理,又学习了,以前都是凭感觉,现在听这么一分析,以后做机可以有进一步准确的跑断了!谢谢

网友:
上单翼的飞机升力中心点一般都高于重心点,而且基本在一条垂直线上。下单翼带上反角的飞机升力点和重心点基本在一条水平线上。有下拉的飞机一般都是为了适应高速飞行时的压力中心前移时的产生的抬头问题,但上单翼这个问题是最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