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起落架问题 有大神吗

楼主(2018-11-18):
a2的飞控 用的八轴 装的是飞越的脚架控制器插在f1接口上
在空中收起脚架后 航向 横滚 全部反过来了 有的时候横滚变成前后 前后变成横滚 脚架放下来之后又正常了
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 有人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
检查你的遥控器是不是通道混控了

网友:
混控开关设置成一个了吧。

楼主:
没有啊 检查了

网友A:
无头模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头模式了吧?

什么是无头模式 不懂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无头模式 不懂 请指教

看飞控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