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尖全动副翼 塞斯纳首飞成功

楼主(2018-11-18):
突发奇想,不知道之前有没有先例,反正首飞成功,给天才新手试飞的,最后操作失误炸了,没事,已经验证成功。
视频后面给上

网友:
在翼尖做副翼。舵量要调小一点才行 不然太灵活。不好操控。

网友:
就是不美了

网友:
降落的时候可以当减速板

网友:
这个翼尖全动不是全机翼动,动作太大容易变成空中刹车,所以容易失速炸鸡。

网友:
意义何在。。。

网友:
联动机构怎么做的,可不可以放张图

网友:
有什么优点,这样做?

网友A:
fms有款应该是萤火虫就是这样的结构,
飞过几次,灰常不爽,

网友:
这个灵敏度要高,不然实在不好控制,加设备的话成本太高了。

网友:
没啥意义,这是为折腾而折腾了

网友:
没啥意义吧!!

网友:
副翼用这2条橡筋不够牢靠,还是加固下吧

网友:
舵量太大容易翼尖失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ms有款应该是萤火虫就是这样的结构,
飞过几次,灰常不爽,

猜着就知道不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猜着就知道不好飞。。。

肯定了,没有一点舒服的感觉
好飞机飞的舒服跟手,
那个机飞的很累。。

网友(2019-07-10):
亲测,非常灵活,没有说的那么不好飞,只是很像3d的手感

网友:
FMS萤火虫楼主了解一下。买了一直没飞,听楼上两位大神的分析和实飞,感觉这个设计确实很失败

网友C:
副翼的面积再小一点可能就没有这么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