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重新组装用来飞固定

楼主(2018-11-18):
先来一波图片
有想过自己打板CC3D 贴片,打了板后发现贴片太难贴,选择了放弃。
后来发现某宝有这种基于F3的小飞控,而且比CC3D厉害多了。 买了几块研究了。该飞控只有4个输出接口,而且原来的固件就只有4个输出,有两个输出被阉割了。重刷新固件,通过示波器找到了阉割的引脚进行飞线焊接。
这样就做成了集成DSM接收与飞控一体的东东。

楼主:
有想过自己打板CC3D 贴片,打了板后发现贴片太难贴,选择了放弃。
后来发现某宝有这种基于F3的小飞控,而且比CC3D厉害多了。 买了几块研究了。该飞控只有4个输出接口,而且原来的固件就只有4个输出,有两个输出被阉割了。重刷新固件,通过示波器找到了阉割的引脚进行飞线焊接。
这样就做成了集成DSM接收与飞控一体的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想过自己打板CC3D 贴片,打了板后发现贴片太难贴,选择了放弃。
后来发现某宝有这种基于F3的小飞控,而 ...

感谢 楼主 分享成果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想过自己打板CC3D 贴片,打了板后发现贴片太难贴,选择了放弃。
后来发现某宝有这种基于F3的小飞控,而 ...

请问楼主刷的哪个固件。我手上正好也有个一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刷的哪个固件。我手上正好也有个一样的。谢谢

betaflight_3.5.1_OMNIBUS

用BF自带的软件刷可能不太好刷  我这里有找到一篇帖子 可以参考一下。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B:
感谢分享,能否说的再具体一点,方便模仿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刷的哪个固件。我手上正好也有个一样的。谢谢

参考链接被删除   请百度关键语句   找到那篇帖子        :于F3 飞控都是基于意法半导体的STM32系列微处理器,万事靠官方啊,官网上有专门为了刷写这个CPU开发的刷写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能否说的再具体一点,方便模仿学习!

请问哪里不明白?

网友B:
能否讲讲关于飞控用于固定翼的配置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讲讲关于飞控用于固定翼的配置方法,谢谢

这个还没有研究  我只把硬件弄好了。弄出一个带接收机的飞控 是我多年的心愿。以前有用过CC3D飞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