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触摸盘失灵,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抢救一下

楼主(2018-11-18):
14sg触摸盘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而且就link和mod按钮不灵活,其他都可以。接掉这个触摸盘之后,就可以。就是不要这个覆盖的圆盘,特别灵。不知道哪位大神有拯救的方法。

网友A:
哈口气试试

网友B:
我是直接把贴在上面的圆贴起掉了,超级好用,省的麻烦,还有个办法,把原来的胶换掉,用双面胶就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口气试试

懒人的办法,等哪天实在不能用了再换双面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把贴在上面的圆贴起掉了,超级好用,省的麻烦,还有个办法,把原来的胶换掉,用双面胶就行的

我就是揭掉以后很好用,但是还是希望保留外观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口气试试

试过了,也不咋地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也不咋地好用

那就多哈几口

网友C:
我也撕掉了,用久了就这样,灰尘摸索之类的,应该是通病吧,控里面我也拆开用酒精清理过,效果不行,直接果断撕掉,长时间用后,一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撕掉了,用久了就这样,灰尘摸索之类的,应该是通病吧,控里面我也拆开用酒精清理过,效果不行,直接果 ...

看来这是通病,那我只好死掉了

网友(2019-01-08):
触摸是错误的设计,换控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2020-05-17):
接掉这个触摸盘之后,就可以。就是不要这个覆盖的圆盘,是个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