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滴滴声都表示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8-11-18):
电调第一次接无刷电机,接电源后,无刷电机的笛声依次是123,11,11,1-----,然后就没动静了,
现在问题是电机给油门信号,电机不转,什么意思啊?

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电调啊,连个信号线都找不到,只有那条黑色最短的,是个GND,接红黑电源线还有这条线接主板电源负极后,出来的就是上述声音,然后就没动静了

网友:
没校准油门行程吧

网友A:
好好看电调说明书就解决了。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电调说明书就解决了。小事

没有说明书,试了几油门行程调节,还是不行

网友:
油门摇杆最高,通电,123最低,然后等电池的声音,几s就是几声,完事后推油门就正常了

网友:
操作程序,不然没法知道。

网友B:
油门反向也会一直滴滴滴,拆桨试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调是不是好盈的,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调是不是好盈的,参考一下吧

虽然不是,但你也给了我一个参考方向,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反向也会一直滴滴滴,拆桨试

没有一直滴滴,连续两声滴滴,中间间隔几秒,而后就没反应了

楼主:
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电调啊,连个信号线都找不到,只有那条黑色最短的,是个GND,接红黑电源线还有这条线接主板电源负极后,出来的就是上述声音,然后就没动静了

网友:
450吗?估计碰到熄火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