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iniOSD血泪史

楼主(2018-11-18):
手里有两颗miniosd,一个蓝色板子一个黄色,这次出事的是黄色板子,arducam1.9英文版固件。
之前在乐迪minipix上面用倒也没事,这次apm装机,结果一直提示wating for mavlink beathearts,尝试更换rx和tx,或者不接tx都没用。

最后没办法,排除法只能拆开apm飞控看看了,原来后面启用osd端口的焊点没焊接……
焊接后再接线,这次提示update charset,按下osd复位后终于有osd画面了,但是显示不正常

我以为是ntsc\pal制式问题,于是把osd背面焊点取消,结果没变化,改了显示器的制式也没用。
好吧,那刷固件吧。字库刷不上

固件刷上了,却提示eeprom mapping outdated

按提示update,结果提示failed talk to bootloader

那好吧,我刷bootloader
根据论坛两篇文章操作,arduino和progisp两种方法都失败
win7 64系统,asp驱动识别了,但是俩软件都不识别。用了两款asp头都一样……

现在接上osd终于完全没有图形出来了……折腾一整天,一夜回到解放前
至此,雷迅家购买的 apm系列模块全线阵亡

网友:
mini osd买了2个了,第一个用了半年(电压都测试过),莫名其妙的烧了。第二个用了不到一个月没有画面,排除了接线问题,只能刷机,换了N个电脑和刷机板子,ISP,还是连不上,感觉这东西是消耗品。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A:
试给osd独立供电, 经飞控‧供电有电压不足, 不能正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给osd独立供电, 经飞控供电有电压不足, 不能正确显示

已经不显示了,只能再买咯

网友:
调参的时候觉得自己好笨啊,原来大家差不多

网友:
三块OSD都不管用了,都没有正常使用几天!这个东西有点鸡肋!花的时间最多,效果一般,关键是关键的时候掉链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2023-09-16):
如果是芯片坏了,自己买芯片回来换,OSD+328P主控15-20元之间一套,我不小心同时接了5和12V电源自己换了1套芯片,但是OSD显示还没折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