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更新固件问题

楼主(2018-11-18):
请问老鸟,futaba 14sg 控,更新固件设置的模型还在吗???还是要从新编辑??? 现在版本是3.0的,最新的都7.0了

网友A:
直接更新即可,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新即可,不影响

三克油,

网友:
求更新方法!

网友B:
更新后以前的设定的参数是不是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后以前的设定的参数是不是都没了?

不知道

网友:
更新后一切正常

网友:
哪里更新啊,求普及

网友:
怎么更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