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滚吧小渔船

楼主(2018-11-19):
心情制作,没有什么细节只为下海搏击风浪。上图

网友:
大西洋沿岸的渔船一般都很小,有点卡通的形象,可能这种体型更适合对付风浪吧。

网友:
挺有特点的小渔船,可以抗击大风浪。

网友:
轮胎平衔铁是亮点。这样的船形适合慢跑?

网友A:
请问电动机型号及kv值,多大浆、谢谢!

网友B:
船有多大?用了2个大电机,准备远航?

网友:
好手艺,两个无刷动力强劲!

网友C:
老兄,你这种联轴器效果怎么样?推荐一下

网友:
高手!这是第几条了?

网友:
终于再现

网友:
大神  再度膜拜下

网友:
完美风暴,勇斗大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动机型号及kv值,多大浆、谢谢!

4260外转子~电调30a好赢酷跑~浆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有多大?用了2个大电机,准备远航?

长度7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你这种联轴器效果怎么样?推荐一下

弹性联轴器质量可以,稍后我上传个测试视频

网友:
    这动力太夸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