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穿越机frsky遥控器哪个好?

楼主(2018-11-19):
个人比较喜欢第一个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感受到开源的强大。
x9d可以加功放 不知道剩下的两个控可不可以
手柄控没有天线 遥控距离会不会短啊

网友:
我在观望X7。。。。。。。。。。。。

网友A:
第一个是霍尔摇杆,后面2个可以自己改霍尔摇杆。
长远考虑X9D是最合适的,但偏重。X7重量虽然不大但体积大,适合手大的人但也相对的携带不如那个手柄方便。
X9和X7模块多

网友B:
都可以的

网友:
还是X9D吧,貌似玩穿越的好多都在用

网友:
都可以的  不差钱 直接X9DP 到位 X-lite 颜值高

网友:
CF长距的加强电池放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的

这个比x9d差在哪,我现在有d10和at9s 这个应该主要飞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霍尔摇杆,后面2个可以自己改霍尔摇杆。
长远考虑X9D是最合适的,但偏重。X7重量虽然不大但体积大 ...

模块主要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主要是干嘛的?

用其他频率,或者其他协议的模块

网友:
lite虽小,但是个人觉得用的很**,手感太差了按钮拨杆啥的也太小太短了个人推荐最新那款x9d

网友:
老老实实X9D或X9D SE,有钱上一套黑羊增程加接收,没钱上一套FRSKY增程套装就行,从此穿越和固定翼等任你飞。如实在烧包就上X10S或X12S,还是彩色屏呢,小手柄我是不用,除非你就是想用迷你的

网友:
x10s或者富爸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比x9d差在哪,我现在有d10和at9s 这个应该主要飞小鸡

哪都不差

网友:
X9dse,直接到位

网友:
x9d se版,手感好xlite几条街,两个控我也有,个人感觉而已,可以参考。

网友:
我也认为那个手柄控摇杆太差,我是按奶头的手法,很不爽。

网友(2020-03-08):
还是X9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