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夹锁太紧 管子搞裂了一点有影响么

楼主(2018-11-19):
如标题

网友A:
当然有影响!管口有专用的衬套!

网友:
没事,飞,炸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影响!管口有专用的衬套!

这个么  套上就好了么

网友:
管子都裂开了,建议先补胶加强,然后再加加强套,有条件还是直接换了吧

网友B:
对,有条件了里面加个衬套,胶水渗透加强。

网友:
用更厚的管子

网友:
加衬套,只要能拧紧,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有条件了里面加个衬套,胶水渗透加强。

用25mm长度够吗

网友B:
根据裂缝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裂缝的长度

用502胶水

网友C:
多长 的管子 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长 的管子 我有

25*23的管子

网友:
用胶水先浸泡边缘

网友D:
管子裂开了,建议先加强套,有条件还是直接换了吧。不换应该挺危险的,不要因少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管子裂开了,建议先加强套,有条件还是直接换了吧。不换应该挺危险的,不要因少失大

加强套+ab胶  管子 不换了  裂一点。。。

网友C:
我知道 25*23我是问你要多长 ,不太长 我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 25*23我是问你要多长 ,不太长 我送你

不用了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