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4G来控制无人机?

楼主(2018-11-19):
手里正在做一个项目,需要抛弃遥控器,用4G作为信号通道,远程通过电脑来控制无人机。请教各位大神大体实现方案要怎么弄,最好是用一些成品的套件、控制模组来做,这样比较快,多谢多谢!

网友:
pixhawk有个数传接口,你了解一下他的协议,用单片机写个通讯协议,用于匹配,这样就能实现你的梦想了

网友:
4G数传,我有你要吗?已实现编队。

网友:
看延迟你能不能接受了,4G延迟比较大。这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网友:
玩游戏4g延迟才几十ms 这个延迟会有多少啊

网友:
雷迅LTE 了解一下,只要你有钱

楼主:
Dji的M100之类的可以接这些4G 数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ji的M100之类的可以接这些4G 数传吗?

千万不要 去招惹 DJI 死贵 没商量 。
做 宏控制 用4G 3G 2G(CDMA)网都可以的、延迟无忧。

用 4G数传 嫁接50元PIX 3DR 的数传模块就OK了。

网友:
延迟会很感人的吧

网友:
目前正打算玩4g数传加图传。手上一个703N路由器,引出ttl串口。使用ser2net将串口转网络端口,然后再将端口映射到有公网的服务器上,服务器再对端口转发。然后使用地面站连接服务器ip:端口。大概流程就是这样。开启ser2net,生成14001端口

使用反向端口(可以使用ssh或花生壳...将端口发送到服务器)
公网服务器,这里讲14001的串口端口映射为1122

在服务器上telnet1122串口端口(也可以将改端口转发到公网ip上,就可以实现公网连接到串口了)
在电脑上连接703N串口
然后与服务器测试发送数据

由于我刚开始玩无人机,在机架动力,放飞等方面还没有玩好。这个4g数传目前没有时间继续玩,后面有空再琢磨吧。这里提供一个思路。
图传可以使用usb摄像头在703N上安装网络摄像头,同样的方法将端口映射出来。
703N是一个路由器
关于网络映射就是你的私网网络映射到公网,有公网ip才可以连接到你的端口。比如花生壳就是端口映射。
关于延迟,后面有空测一下。
这个网络图传还是主要做一个备用通道吧,以防万一

网友:
通过数传控制无人机啊,但是4G用来控制无人机,信号稳定性很差,无人机不能太高,而且延迟很大。

网友:
坐等5G普及吧

网友(2021-02-09):
4G延迟太高了,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