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8-11-19):
JR XG7遥控器除了加装高频头一个方法外,怎样设置才能飞130或110飞蛋这样的小穿越机?或者空心杯飞机。我不太想换控呢,老XG7手感还可以。

网友:
没法子,接收机都太大了,只能换控了

网友A:
飞大点的210机,我也有个xg8,很旧,最近在翻新中,手感确实好,不想出。

网友:
应该可以接FRSKY 2.4G的等高频头吧,之后就可以使用小接收机了,当然最完美的方法还是换控

网友B:
用dsm2卫星接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大点的210机,我也有个xg8,很旧,最近在翻新中,手感确实好,不想出。

我现在飞着220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sm2卫星接收啊

你说的这个可能也不支持XG7控。XG7控是DMSS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