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A3与iosd的问题

楼主(2018-11-19):
a3飞控接上osd后gps不工作,而且没有osd数据,有没有人能破?

无osd数据

无osd数据

接线正常

接线正常

gps亮起“白灯”,并且没有在工作。

gps亮起“白灯”,并且没有在工作。

网友A:
目测还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客服怎么说?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B:
不可能吧?说明书上说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还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客服怎么说?

客服说可能是飞控版本的事!

楼主:
接的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说明书上说可以呀

不可以,今天换了朋友的osd以及朋友的a3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今天尝试更换固件以及osd和飞控,问题依旧!

我的a3固件,四个固件版本都试过,故障依旧!

我的a3固件,四个固件版本都试过,故障依旧!

在a2上正常使用的osd和朋友的a3也是这个问题

在a2上正常使用的osd和朋友的a3也是这个问题

朋友的a3飞控固件版本

朋友的a3飞控固件版本

无数据

无数据

楼主:
osd带的线有小卡子,与a3不匹配,必须把卡子掰断才能插进去,现在怀疑是不是插头的过。

A3can1插口

A3can1插口

osd带的线(左)与a3gps线

osd带的线(左)与a3gps线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需要用大疆飞控带的那根线

网友:
大疆的IOSD有一个坑就是用了高版本低版本支持的飞控不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需要用大疆飞控带的那根线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是的,大疆osd里面没有带接a3的线,反而早不知道扔哪去了的a3盒子里带了线,翻箱倒柜才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疆osd里面没有带接a3的线,反而早不知道扔哪去了的a3盒子里带了线,翻箱倒柜才找到的!

问题解决没?你的a3飞控接相机和云台没?怎么设置通道的?

网友:
又可以替换的线吧

网友C(2019-01-24):
哪根线?DBUS线?接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根线?DBUS线?接哪?谢谢了。

A3飞控里带着那个线,

网友:
升级后解决了。

网友D(2019-09-10):
引用 楼主:
A3飞控里带着那个线,

请问是哪根线有照片吗?谢谢!

网友E:
用得起A3飞控,却配一个雪花屏,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哪根线有照片吗?谢谢!

这根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得起A3飞控,却配一个雪花屏,大佬

应该用什么屏幕或者图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用什么屏幕或者图传呢?

A3支持DJI GO 为什么不用呐,配一个高亮屏,难道不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