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SD卡的问题

楼主(2018-11-19):
最近想升级 14sg 固件, 找了个 金士顿的2G SD卡,吧里面照片都拷贝出来,插入
遥控器
开机没有提示格式化的操作?升级固件也导入不到内存卡里,是什么情况,哪里操作有误?
求救求救求救 老鸟 大师在哪里

网友A:
换内存卡,内存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卡,内存卡不行
好了就是内存卡问题

网友B:
futaba内存卡是专用格式,需要用遥控器格式化后才能用,卡格式后电脑上无法直接拷贝,需要专用软件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