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打算这个下午装一台3寸目视机家里练练手,后来。。。

楼主(2018-11-19):
发现私人窝室实在太乱,就打算扫个地,清了一下,再装机

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感觉就中毒,一清就把整个房都清理了一遍。。才发现己到下午4点。。。没时间装机。

拍个照,本来是想晒晒装完后的小鸡。现在只能晒一下老鸡和清洁后的台面。。哈哈。。。

实在太无聊,就是想发个帖。

说说配置吧,电机致盈家的1306 4000kv,普通闲鱼收来的145机架,标准版f3飞控,35a四合一电调。

大伙们有3寸机更暴力的配置吗? 主要还是目视飞,有的说一下。吊大的请说说。。。。

这小机便宜好飞,还特耐炸,特耐炸,特耐炸。大概40起落,没修过,经常日地球。

闲鱼35块的机架,还可以。假装了一下,为了看看整体,是不是傻,又得拆。。。。

也是闲鱼30元收的,买了两个。很微型,控距大概150到200米,够用了。

买了一个月,还不是很会用,就是感觉越用越强大,天天看教程,以前上学的时候不见得那么认真。

桌面还是乱,但比之前舒服多了,晚点装机也心情好点。

网友:
不错,看上很好看,弄好公布一下一只花多少呗

楼主:
说说全套配置价格

某宝:
f3飞控是以前某宝入手的48元。

带bb响尾灯:8元

买了一堆螺丝和小配件:10元

运费8元

闲鱼:
致盈电机1306 4000kv 140元(某宝一套要230左右)。
听说这电机很暴力才想到装这台机子的。最近又天气冷,玩室内多了。

35A四合一电调:90元(某宝大概150元)

机架:35元(某宝上145机架便宜点的也上六七十元)。

接收机:30元。

闲鱼上收的都是全新的。

一共361元吧。应该省了200左右吧。

网友A:
这接收机x9d用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接收机x9d用不了吧

D8r模式下兼容的

网友B:
比1306更暴力的还有1408和1606就怕你电池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1306更暴力的还有1408和1606就怕你电池扛不住

正想说,高c电池还没心水入那种。。有推荐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想说,高c电池还没心水入那种。。有推荐不?

3寸最大一般也就用4s850mha,再大感觉有点别扭。4s850mha我用过格X的。也用过高neng的4s750mha,因为我用的XT30接头,所以没用过高能的850mha。两个牌子我用的感觉都挺不错。

网友C:
第二个用什么控、我买了个配不上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用什么控、我买了个配不上遥控器

第二个是dsm协议的,我用华科尔d10。刷5.0系统。完美支持。调参也简单,买条手机OTG线,下个软件,手机调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寸最大一般也就用4s850mha,再大感觉有点别扭。4s850mha我用过格X的。也用过高neng的4s750mha,因为我用 ...

我原本打算用4s 450左右的高c电,感觉不需要时间长,轻一点,能暴力起来就好。不知道这些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打算用4s 450左右的高c电,感觉不需要时间长,轻一点,能暴力起来就好。不知道这些理解对不对?

理解的没错,但容量小了放电能力也会弱些,550mha或650会好些,可以各买一块试试。毕竟手感这东西因人而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解的没错,但容量小了放电能力也会弱些,550mha或650会好些,可以各买一块试试。毕竟手感这东西因人而 ...

谢谢你的提议,也学习了,暂定550和650左右的电。今晚先装一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是dsm协议的,我用华科尔d10。刷5.0系统。完美支持。调参也简单,买条手机OTG线,下个软件,手机调 ...

方便加个微信好吗?我的W号185            3666        9789  有问题请教。

网友D:
4s550 mah70c往上,或者换电机1407或者1506。室内翻跟头根本不掉高,就是小心家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550 mah70c往上,或者换电机1407或者1506。室内翻跟头根本不掉高,就是小心家具。

说得我有点心痒的,我先收藏了,先看看手上哪台如何。

网友(2019-01-02):
引用 楼主:
说说全套配置价格

某宝:

这也太便宜了。

网友(2019-11-18):
老哥,请问下20a的四合一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