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锂电差压问题。

楼主(2018-11-19):
手头有5块格氏850 45c的电,飞完下来12号电芯跟34号电芯总有0.03-0.04的差压,这样正常吗?12号是低一点,34号是高一点。求大师指教。

网友:
很好了好吧 我有的电池差2v都没事

网友:
说错 我有两块差0.2几v都没事

网友A:
你需要ichar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icharger

我充电器上显示的电压是一致的,用测电器才能测出差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充电器上显示的电压是一致的,用测电器才能测出差压。

所以啊,换成icharger,解决一切烦恼,平衡性能妥妥的

网友:
精度那么高?那得多好的电池?多好的充电器?

网友B:
差一点是正常的,不一定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一点是正常的,不一定是电池问题。

跟充电器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充电器有关系吗?

有的充电器精度不是很高,不过好电池很少存在不平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