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8SZ 多旋翼设置

楼主(2018-11-19):
萌新入坑,航模基础零,爬论坛、油管相当一段时间才弄清楚T18SZ的多旋翼设置,成功让机机飞起来,我发觉对扶家控的设置帮助少之又少,卖机厂家近乎零技术支持,所以想分享一下心得,半路出家,极不专业,期待前辈各方面指正一下。

  • 机:GePRC Elegant
  • 飞控:OmnibusF4SD(BetaFlight 3.5.3)
  • 控:T18SZ
  • 接收机:R2001SB

根据机子说明书,接收机的5、6、7通道分别对应为解锁开关、飞行姿态切换(手动、自稳、半自稳)、蜂鸣器开关(不同飞控对应的通道功能不大一样,具体可以参照飞控的官方PDF或飞控固件PDF)

1. 在控上将第5、6、7通道绑定控上的对应开关:关联菜单→功能,
  • 5通道绑定SF开关(这里根据个人喜好可以绑不同的开关,下同);
  • 6通道绑SE开关,因为6通道为三段开关,可分别对应飞行姿态的三种模式;
  • 7通道绑定SD开关。

另外,为了方便直观识别,通道的名字可以自己定义,这部分设置可以看下控的说明书

2. BetaFlight(BF)调参设置
!安全建议:如果连了动力电池来调参,建议先拆桨!
上面绑好开关后,只要控、接收机、飞控三者连接成功、USB线连电脑或手机后,打开BetaFlight Configurartor,在Receiver菜单里,拨动三个开关,在AUX1~3通道会有反应,如果没反应就检查一下各部件连线、各部件的指示灯是否在正常工作状态、控的信号模式跟接收机是否一致等。

因为飞机出厂默认就设置好,开关那些不用怎么设置就能用,后来自己升级固件重置了设置,开关要重设,摸索了许久才弄懂怎么搞:
以飞行姿态控制(Control Drone posture)的设置为例:
  • 在betaflight的MODE菜单里,新增HORIZON、ANGLE两个Range,如果你没有ARM,还要新增一个ARM才能解锁飞机;
  • HORIZON(半自稳)、ANGLE(自稳)对应通道设置为AUX2 ,如下图绿色圈标示;
  • 拨动控上前面绑好的三个开关,黄色游标(下图红圈标示)会改变位置,所以黄色游标代表的开关不同的状态;图中的蓝色圈标示的两个白色游标可以移动,以改变黄色条的范围和位置;
  • 这个开关切换的原理:当“黄色游标”不指向“黄色条”范围时,改功能为关闭,反之,拨动开关后黄色游标指向黄色条范围内,改功能为开启状态;
  • 上面绑定了控上的三段式开关“SE”,当开关在第一段时,飞姿为全手动模式(Rate),第二段时为全自稳模式(Horizon),第三段为半自稳模式(Angle)
  • 设置ANGLE(全自稳),控上SE开关拨到第二段,看ANGLE设置中,黄色游标在什么位置,然后拉动两个白色游标,使黄色条在黄色游标指向范围内;
  • 设置HORIZON(半自稳),控上SE开关拨到第三段,看黄色游标位置,拉动白色游标使其在黄色游标之中,需要注意的是,ANGLE和HORIZON的两个黄色条范围不能重叠,如下图所示,不然会有功能上的冲突;
  • 那“手动模式”为啥不用设?因为在angle和horizon两个范围之外,就是手动模式,这时拨动开关到第一段,黄色游标必定不在angle和horizon的范围之内,这样就是手动模式了,下图就是一个典型的三段开关设置例子,如下图设置就行了

Arming(即Unlock、解锁)设置的原理一样的,同理还可以设置更多如Airmode的开关等,详细可以看看BF的设置教程。

另外请教一下各路高手,T18SZ的油门行程如何设置?目前油门打杆最底,油门底值为1100,最高值为1940,在BF里,油门通道最低值设为1200,飞机才能正常解锁,不然一直提示油门过高,但现在解锁后怠速过高,机机咻的一下就翻了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在控的关联菜单→行程量设置里,把油门的限位和动作量设为:135  140   140  135,这样油门的最低值去到930+,最高值去到2100+

网友:
同问。我也是把油门行程调低才正常。以前用华科尔遥控器设置感觉油门行程不准 现在换福特巴感觉还是要调行程。按理说这遥控行程很标准的!

网友:
我建议ARM和AIR设一个三段上,互相之间没有影响
PRE ARM没啥用,麻烦,油门锁可以自己在控上设置
手动 半自稳,自稳设置一个通道,这样即便是自稳模式也能开AIR MODE

网友:
所有的控基本都是默认1100-1940。这个要装飞控都得调低一般。同时一般控里中立1520,飞控中立1500。f强在一致性上,换控换接收机不会对行程和中立造成影响,其他控有的换了之后要重新对行程对中立。

网友A:
请问下是这样设置么,我刚入坑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是这样设置么,我刚入坑不太会

对,你在bf里的接收机菜单,拨这几个开关应该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