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用塑料螺丝可以吗

楼主(2018-11-19):
买了个QAV250机架, 机架挺轻的, 用手一掂那包螺丝好重, 至少50g ,
1. 电机螺丝还用金属的, 就把机架组合的部分和飞控安装的螺丝改用塑料的
可以吗, 会有什么问题, 我是新手,不会飞的太暴力

网友:
飞控安装可以用塑料,机架最好还是用金属螺丝,如果想减重,可以换成铝合金的

网友:
强度不够,机架要用金属螺丝。飞控固定可以用塑料螺丝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根本不差那螺丝两个重量,如果你真要减重应该换掉的是QAV250而不是螺丝

网友:
不能用…我就因为客服给发错螺丝发成塑料的,直接炸鸡了,因为螺丝掉了炸鸡

网友:
了解下钛合金螺丝~

楼主:
谢谢大家 老老实实用自带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根本不差那螺丝两个重量,如果你真要减重应该换掉的是QAV250而不是螺丝

说的没错

网友(2020-03-08):
强度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