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换电机轴承经验的大哥吗?

楼主(2018-11-19):
2306电机要换轴承,好拆不?

网友A:
没有技巧 非常难拆
动手能力差的最好别轻易试

网友: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你就成老师了

网友:
轴承一般都很紧,难敲,有工具会动手能力的可以换,轴承安装的时候也要有技巧,没装好或者压坏就白搞了,这种小轴承一般用nmb的进口轴承,挺贵的

网友:
难拆,暴力除外,轴承有专门的拉吗拆卸

网友:
电机不同,轴承的松紧不同,可以试试,不用太担心。胆大心细就好了

网友:
把那个定子搞下来可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技巧 非常难拆
动手能力差的最好别轻易试

RS2306的电机轴承是4*9*4的么,用尺子量怎么直径只有8.5?

网友:
有工具好拆,没工具没动手能力,就别折腾啦,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