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逛坛期间的一些想法和疑问。

楼主(2018-11-19):
在组装穿越和学习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样的问题,其中我把一些问题列出来,看看大神们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1,我想啊,玩穿越机,我肯定要在水面上飞一会,那快感不是杠杠的吗?那就带来疑问了,掉水里会怎么样,又或者,掉水里会坏啥?损失啥?我就网上找啊……找……
有搞笑的,请原谅我这么说https://m.douban.com/note/611768076/原贴,八千的无人机掉水里怎么办。
2.大家有没有试过自己拉距,飞机会不会飞着飞着得意忘形了,飞没信号了,或者环境太复杂影响信号了,大家都采用什么措施?
3.电池的摆放,接头有人放侧面,有人放后面,到底哪个更合理安全?
奇怪……帖子怎么不能保存,选项在哪,唉……先发吧,发这么多字也不容易。

网友A:
理论上给图传和飞控做好防水涂层,掉水里问题不大,我们这边有模友浪啊浪,
掉水里了,拿出来前还拍照留念,甩干后0损失

网友:
1、掉水里只要不推油,找到后拔下电池,处理干净后晾干,运气好的话0损失,我朋友的掉到水田里了,一会后图传无图象了,用了很长时间找到了,期间还不小心踩到泥里了处理后没问题,最主要的是掉水里不能让它沉下去,我想那就上面绑一个空矿泉水瓶飞吧
2、飞没信号或失控很容易碰到,那就在熟悉的地方飞,也不要飞远飞高,想稳定点就花钱上增程,比如FRKSY或黑羊的CROSSFIRE,反正我的X9D有语音回语,信号不好就提示了;
3、电池摆放根据机型来,只要不影响飞行且不让桨打到线保证安全就行,我的QAV-R机架电池上置XT60头向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给图传和飞控做好防水涂层,掉水里问题不大,我们这边有模友浪啊浪,
掉水里了,拿出来前还拍照留念 ...

这么牛?按理说光电池掉水里都应该短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牛?按理说光电池掉水里都应该短路吧

电池电压低,水的导电能力不够它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牛?按理说光电池掉水里都应该短路吧

是哒,就是这么牛,很简单的涂硅胶防水,细节要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