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60v4电调换到新飞机上从新认油门行程,是否要用设 ...
求解,60v4电调换到新飞机上从新认油门行程,是否要用设置卡先退出存储定速模式?

楼主(2018-11-19):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根据说明书操作,油门推到最高点,上电没有反应,直接完成自检了,是不是要先退出之前的定速模式?

网友A:
新模型。油门反向?

网友B:
买设置卡,一分钟搞定

网友C:
检查遥控器的油门曲线,检查遥控器的油门方向,futaba一般都要反向(reverse),这个问题和电调定速、设置卡没任何关系

网友D:
应该是回复出厂设置后,通电第一次可以设置油门行程

楼主:
这些大家指导,行程认好了,应该是没有关熄火开关

网友E:
油门行程应该想设置就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