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悟空 _ 塞斯纳模拟器双向五边练习视频

楼主(2018-11-20):
录制了一个塞斯纳两个方向五边飞行的解说视频
请和之前本人发表的塞斯纳模拟器图文练习贴配合练习!

图文贴地址: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5340

[ 视频中的模拟器详情 ]

    机型:Cessna 162
    模拟器:XTR
    版本:5.03.0(早期版本)
    地图:Propnuts Las Vegas
    气象:无风
    视角参数:光圈角度50度,高度1.6米,其它为 0

--------------------------------------

视频:(手机用户建议全屏观看)

--------------------------------------

注:视频中的内容新手要反复练习,直到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飞机,完成双向五边飞行

网友:
非常宝贵的视频教学,费心了...每天照着练几圈

网友:
刚学练这个,学习了

网友(2019-01-11):
谢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2019-03-07):
很好的教程,楼主费心。收藏学习了。

网友:
看了好几遍

网友A:
有人说新手可以用苏27这样的板机练手,我感觉这种飞机太灵活,不便于操作。请老师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新手可以用苏27这样的板机练手,我感觉这种飞机太灵活,不便于操作。请老师给点建议。

任何阶段,我都不推荐大家玩板机(3D练习机除外,比如水星),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板机苏27(也包括其它类似机型),均属于“力大板天”机型,它的机翼为非升力机翼且翼展很短,在飞行中,不仅感受不到飞机的升力,在转弯时也体会不到一般升力翼机型带来的柔和顺畅的转弯感受,说白了,就是没有操作品质!板机苏27系列飞机都属于航模过分降低门槛的产物,作为老司机自己做着玩休闲一下倒是无可厚非,但对于新人,是非常不推荐的,还是冲浪者这样性能优秀、操作柔和的机型更适合新人入模。

还有一个误区新人一定要打破:航模不是风筝(没有贬低的意思,本人的风筝装备也不便宜),航模入门是有一定门槛的,一味图便宜,最后玩不好,也容易发生危险

网友B:
楼主,你也是从风筝转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阶段,我都不推荐大家玩板机(3D练习机除外,比如水星),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板机苏27(也包括其它 ...

谢谢指点,我本人对于板机也是类似的观点。可能多数人玩板机是因为便宜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也是从风筝转坑?

不是,航模玩了十多年了,风筝今年才玩的(我们北方春天风太大,有时候根本玩不了航模),买了一个8米的嫦娥和一套带刹车线轮+1000米凯芙兰,最近正因为线轮不好用发愁呢(嫦娥太有劲了,风大点都收不回来),纠结换变速线轮还是自己改装现有的线轮呢,感觉又是一个坑。。。

网友:
赶紧删贴吧,你就不会进坑了,不删贴吧看见好看的就想买,不知不觉我已经在风筝上面花掉一万三左右了,风筝坑应该没有航模坑深,飞机一炸就是钱,风筝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航模玩了十多年了,风筝今年才玩的(我们北方春天风太大,有时候根本玩不了航模),买了一个8米的 ...

变速轮千万千万千万别买,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嫦娥买个威力王就够了。如果你想玩7平或7平以下的三角或者23章武财神样的软体,飞悦电动轮你值得拥有,我有一个飞悦电动,一个鼎绑电动,感觉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速轮千万千万千万别买,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嫦娥买个威力王就够了。如果你想玩7平或7平以下的三角或者23 ...

风筝轮是因为我媳妇想买嫦娥风筝才买的,当时就是觉得放这么大的风筝风筝轮太差一定玩不转,没想到买了一个自认为还行的轮还是不行,刹车也不好用,风大还收不动线,让媳妇换个小点的风筝人还不原意,哎,不会要入风筝坑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筝轮是因为我媳妇想买嫦娥风筝才买的,当时就是觉得放这么大的风筝风筝轮太差一定玩不转,没想到买了一 ...

我们一般玩这种小的软体,威力王就足以胜任了。就是不知道威力王飞悦家现在还生不生产。威力王是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任何阶段,我都不推荐大家玩板机(3D练习机除外,比如水星),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板机苏27(也包括其它 ...

如果飞机不小心飞远了,怎么判断飞机的姿态呢?这时候目视是看不清的。高空还好说,低空时候如果判断错误直接就炸了。或者有什么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吗?麻烦前辈给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机不小心飞远了,怎么判断飞机的姿态呢?这时候目视是看不清的。高空还好说,低空时候如果判断错误 ...

你说的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五边飞行!这也是为什么强烈推荐新人练习飞五边的原因,只有按五边飞航线和转弯,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飞机飞太远或者失去姿态,很多新人不懂五边飞行的重要性(包括刚入模时的我),在天上随心所欲的各种转弯,一旦在距离较远或者逆光的区域转几个弯,就很可能失去飞机姿态(分不清机头朝向),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出现判断错误,飞机秒秒钟炸机。

所以,一定要在新人阶段多练习五边飞行,即使以后技术提升,也完全可以在五边飞行的航线中做一些特技动作,是不会影响五边这个黄金航线的

对于新人来讲,要培养飞机姿态在心中的思想:遥控在你手里,你拐弯也好、翻滚也好,要做到即使不看飞机,通过手的操作幅度,也知道飞机会做出怎么样的动作,这样就不会失去姿态了!

最后还有一点:转弯时,动作要做完整(拐到你想要的角度),要么就平飞,不要左右飘忽不定的一直转弯,这样都增加失去姿态的隐患,因为毕竟新人的反应和判断能力还有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五边飞行!这也是为什么强烈推荐新人练习飞五边的原因,只有按 ...

每天都会练习半小时模拟器,总是飞五边稍微有些枯燥。每天总要胡乱飞几次,每次都有不同的问题,一定是基础没打好。还是要专心练习五边。

网友C:
敢问楼主,凤凰模拟器该选哪个机型跟这个比较接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敢问楼主,凤凰模拟器该选哪个机型跟这个比较接近啊?

你好,在凤凰模拟器里面,找上单翼前置螺旋桨翼展大一点的(1.5米以上)的固定翼飞机都可以用来练手,可以多试几架,看看哪个在空中更容易看,操作更柔和。补充一点,找个有较长跑道天空比较蓝的地图作为练习地图,有跑道的话容易练习五边动作,天空蓝的话飞机在天上更容易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在凤凰模拟器里面,找上单翼前置螺旋桨翼展大一点的(1.5米以上)的固定翼飞机都可以用来练手,可 ...

多谢大神指点,看您的帖子很有启发!

楼主:
建议所有新人这个视频要多看,每一步都很重要

网友:
好看,学习中,谢谢大佬。

网友(2019-04-14):
在开始学习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几个重要概念

什么是五边飞行?

假设由 09 跑道(航向 090)起飞,飞行高度为 1000 呎。

起飞后,飞行员就会进入 Upwind (一边)。
维持航向,当爬升至 500 呎,左转 90 度,进入 Crosswind (两边)。
维持航向,继续爬升至 1000 呎。到达 1000 呎时,向左转 90 度,进入 Downwind (三边)。
维持航向及高度(1000 呎),航向为 270 并和跑道成一条平行线,反方向于离场跑道。此时,飞行员需要进行降落检查,并向空管表示进入 Downwind,要求飞行意向(在此为降落)。经空管指示后,飞行员可以开始减速左转 90 度并开始下降,进入 Base (四边)。
进入下降阶段,航向为 180,调至进场速度,再左转 90 度,就进入 Final (五边)。
现在,飞行员已经可以见到跑道在正前方,准备降陆。
  新手基础教程 <wbr>— <wbr>塞斯纳C172目视本场五边起落航线教程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5082df2dg

网友:
原来五边飞行是这五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边飞行是固定翼的基础,包括降落也属于五边飞行的延伸(我的总结)

网友E:
为啥我用g7模拟器玩塞斯纳飞机,飞机老是自己会上升,起飞都不用拉升降舵呀,我设置的时候都是回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我用g7模拟器玩塞斯纳飞机,飞机老是自己会上升,起飞都不用拉升降舵呀,我设置的时候都是回中的

飞之前,遥控回中是必须的。但是根据飞机不同,要在模拟器中进行微调(尤其是升降舵微调),最终,要保证在正常飞行中,半油可以保持平飞为宜

网友:
谢谢玩了一个星期的模拟器了,有收获

网友:
萌新有一个问题,G7模拟器上,怎么选择飞机在跑道上从左向右,或者从右向左啊

网友F:
模拟器在哪里下,有没中文使用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拟器在哪里下,有没中文使用教程?

模拟器需要加密狗才能用,淘宝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机不小心飞远了,怎么判断飞机的姿态呢?这时候目视是看不清的。高空还好说,低空时候如果判断错误 ...

用FPV 第一人称视角飞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模拟器需要加密狗才能用,淘宝去看看吧

我又凤凰的加密狗,就是没找到一款会用的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需要加密狗才能用,淘宝去看看吧

楼主可否加下微信1307608888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又凤凰的加密狗,就是没找到一款会用的模拟器

用凤凰的模拟器就行,比xtr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凤凰的模拟器就行,比xtr好

加微信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凤凰的模拟器就行,比xtr好

全英文的不会搞,有没有教程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全英文的不会搞,有没有教程给一个

你可以去网上找找,我不玩凤凰,电池上只装了xtr和g7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去网上找找,我不玩凤凰,电池上只装了xtr和g7

哦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去网上找找,我不玩凤凰,电池上只装了xtr和g7

凤凰加密狗可以用到xrt强g7不知道

楼主(2019-06-18):
先练模拟器五边,再买个冲浪者练五边,是最捷径的固定翼入门方法,没有之一!

网友G:
开始练习五边,最大的问题是落不到跑道上,还得继续练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始练习五边,最大的问题是落不到跑道上,还得继续练习呀

进场之前控制速度很重要,别太快

网友H(2019-08-15):
嘿嘿,我是先玩风筝后玩飞机的。
飞机比风筝有点好,飞机有模拟器,风筝没有。
特技风筝不比固定翼便宜,一炸就半条命没了。

网友(2019-12-02):
很棒,加强练习,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这么随心所欲的这么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嘿嘿,我是先玩风筝后玩飞机的。
飞机比风筝有点好,飞机有模拟器,风筝没有。
特技风筝不比固定翼便宜, ...

我也玩风筝

网友:
学以致用的好文,谢谢了!

网友I(2020-02-09):
原来如此,原来都是要需要副翼和水平一直修正航线。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新手可以用苏27这样的板机练手,我感觉这种飞机太灵活,不便于操作。请老师给点建议。

板机需要设置一下大小舵,舵量上下设置40-45--50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天都会练习半小时模拟器,总是飞五边稍微有些枯燥。每天总要胡乱飞几次,每次都有不同的问题,一定是基 ...

半小时那够啊最少一个小时,最好一个半拿到两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如此,原来都是要需要副翼和水平一直修正航线。谢谢啦!

多加练习,找到感觉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加练习,找到感觉很好飞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2020-03-29):
很好的文章,学习了,能否加一下微信?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飞之前,遥控回中是必须的。但是根据飞机不同,要在模拟器中进行微调(尤其是升降舵微调),最终,要保证 ...

特来感谢前辈指点,按照前辈得方法,现在已经可以熟练飞五边,起降能保持八成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来感谢前辈指点,按照前辈得方法,现在已经可以熟练飞五边,起降能保持八成顺利

你慢慢也会变成老模友了

网友(2020-05-22):
多练模拟,少走弯路
楼主分享,新手拥护

网友:
我飞模拟器的时候视角和你的不一样,不能远距离的看到跑到,请问视角是如何调的呢?

网友J:
老版主,请教你几个问题,还请不吝赐教。我之前玩车最近刚入航模,买了一辆1.2米翼展的泡沫塞斯纳182,拿回来装好很激动,第一次什么都没学就开飞,5秒不到起飞及坠毁,回来后学习了新手圣经,练习了模拟机,今天第二次飞行,开始抱着超过10秒坠毁的目标,没想到最后连续飞了1组电,期间遇到几个问题,求解答一下。1.起飞的时候我是油门到底,升降舵拉到底,离地后放开,不知是我放晚了还是怎么,飞机机头会仰角较高,放升降舵后也迅速爬升高度。调下油后飞机会失速下栽,我只能再次加大油门,靠升降舵把机身拉起,几经调整后能平稳飞行,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几乎每次都这样。2.今天飞的时候有风,感觉同样的油门,顺风会下降,逆风会上升,全程经常在调整飞行高度,无法在一个油门量下稳定高度飞行,请问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遇到这种情况是用升降舵修正高度还是油门大小修正高度更正确合适呢?3.这个飞机飞起来感觉比较灵活,有时有点飘不稳定(尤其是有风时转弯),操作和动作感觉没精准反应,每次操作反应都有差异要根据飞机动作来修正,而不能像新手圣经上说的,动作程式化,而且经常转弯压副翼机身倾斜后不需要拉升降舵也能不掉高度平稳转弯,飞机感觉会有一定侧移,这是有侧风的原因,还是我飞机本身的问题,还是我设置或操作的问题呢?

网友:
唐山悟空,能加微信不?

网友:
唐山悟空能加微信不?

楼主(2020-07-30):
引用 网友J:
老版主,请教你几个问题,还请不吝赐教。我之前玩车最近刚入航模,买了一辆1.2米翼展的泡沫塞斯纳182,拿回 ...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你的回复。

对于固定翼来说,飞行之前和飞行中的配平是非常重要的!

飞行之前,固定翼一定要保证前后左右的重心都在正确位置,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重心不正确,即使起飞之后通过微调已经配平,在改变速度的时候马上会再次出现姿态问题,重心不正确也会出现转向性能变差(头沉转向时机头会有向下的姿态,头轻则会有抬头的姿态),所有飞行前的重心调节是保证飞行稳定的先决条件。

在飞行中,无论新旧飞机,一般都会多少做一些微调配平工作,正确的起飞方式:在尽量保证逆风的情况下,预留出足够的起飞滑跑距离,飞机先对准跑道,然后推1/3油门,当确认飞机时保持对准跑道延长线时推全油,这时不要拉升降舵,根据不同机型,一般像塞斯纳这样的大升力航模,速度达到40以上就能感觉飞机已经要离地了,这时稍微拉住一点升降舵,就起来了,飞机达到30°左右的起飞角度时就把升降舵放开即可,达到平飞高度时,油门可以缓慢收到1/2左右,这时飞机升力降低,也就慢慢恢复平飞了。

正常转向时,飞机保持正常速度时是不会轻易掉高度的,我一般习惯打一些副翼,然后配合升降舵转弯,如果只靠方向舵转弯,对于自重较轻的航模来说姿态可能有点不可控了

固定翼飞行是多个舵面和油门配合的操作,比如当转弯时掉高度,既可以通过增大油门获取更大速度(机翼升力)来恢复平飞,也可以通过减小副翼角度让机翼恢复更多升力(减少偏转力),还可以增大升降舵让机尾提供恢复平飞的力,总之,这些都要在天上去总结和感受,理论只是基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你的回复。

对于固定翼来说,飞行之前和飞行中的配平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感谢,学习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阶段,我都不推荐大家玩板机(3D练习机除外,比如水星),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板机苏27(也包括其它 ...

可su27这类板机还是淘宝爆款。我就是用su27开始入门的,有一说一,操控性能确实很差,容易坏手感。不过我挺幸运,找到组织带我。真正入魔买第一架是微风,还没飞起来就炸了。后面用su27是因为觉得冲浪者不好看哈哈。

楼主(2020-10-03):
引用 网友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能加个VX和您学习下吗?想请教请教关于第一架纸飞机的调试问题

网友:
昨天遥控器到了,练习一个中午,转弯控制不好。

网友(2021-02-01):
很不错的视屏教学 ,赞,感谢

网友L(2021-05-27):
感谢唐山悟空,你是新手模友的福音啊。
练习了两天了,大部分时间能保证不炸机,能平稳降落。
但是有几个问题,就是飞的很高,经常看不见飞机。
飞的太低了会来不及控制,转弯高度掉的厉害,不敢飞太低。
另外,降落还是不能每次都控制好降落在跑到上,经常降落在跑到外的场地上。
还需要多加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唐山悟空,你是新手模友的福音啊。
练习了两天了,大部分时间能保证不炸机,能平稳降落。
但是有几个 ...

模拟器里的飞机起飞后也要先微调升降舵直到半油可以平飞,转弯时副翼升降舵要慢慢配合好,着陆前的速度要慢,可以在低空关油看看失速点在哪个速度(飞机随着速度降低,升力逐渐减少而轻微俯冲,这时记得拉住升降舵保持高度,直到飞机失速坠落),要记住这个失速速度,降落时不要低于这个速度(空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