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显示器 双排针版

楼主(2018-11-2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测试舵机,接收机,飞控,制作机器人都应对 PWM信号,把握PWM信号的有无,大小和频率可以轻松排错,测试舵机角度,电调线性等。
最新设计PWM 显示器 双排针版,测试更方便

网友A:
显示的是什么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是什么指?

PWM 脉宽 (单位 微秒 us),可切换显示信号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 脉宽 (单位 微秒 us),可切换显示信号频率

感觉显示这么多,好像也够了

网友B:
这玩意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精度如何

误差很小, 之前网友用  F3 飞控测试 误差 1us,    我长期实际使用,也没感到太大误差。
误差由单片机频率调整决定,如果频率调整误差为 0.1% , 那么误差就是 2000us*0.1%=  2us

网友:
引用 楼主:
误差很小, 之前网友用  F3 飞控测试 误差 1us,    我长期实际使用,也没感到太大误差。
误差由单片机频 ...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