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迷你二冲程49cc发动机能飞固定翼吗

楼主(2018-11-20):
新手想入油机,看到这个发动机价格很便宜的才100多,烧汽油机油1:25 1.3马力,带手拉启动。用过的模友说说如何,磨合调试麻烦不。

网友:
有点重,功率略小,手拉用不上,能减的就建。

网友A:
新手别瞎折腾,想玩汽油机买个二手的又要不了几个钱,这个机器你买回来要减重,改点火方式,做桨毂,这样一折腾不仅发现没省钱,还因为功率小成了鸡肋。就算你想喜欢自己动手还有设备起码改点底子好的发动机吧

网友:
如果是新手为了省钱,建议放弃这个想法,得不偿失,宁可买二手航模汽油机,如果是老鸟想废物利用,啦尽可一试,飞绝对可以飞,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技术

网友:
太重了,用来玩车还可以,玩飞机要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别瞎折腾,想玩汽油机买个二手的又要不了几个钱,这个机器你买回来要减重,改点火方式,做桨毂,这样一 ...

多谢,刚问了店家3公斤重,功率才1.3马力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发动机确实太重了3公斤而功率只有1.3马力,唯一方便点的地方就是不用调试

网友:
等你真玩上了汽油机,调试就不算什么事了

网友:
你要拆掉磁钢,改cdi,还要减重,总结起来就是新手别折腾,这种机器怠速不稳,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