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pixhawk手抛自动起飞设置经验

楼主(2018-11-20):
载机小胖,起飞重量约2.4kg,6s3p 18650电池 - 2814 650kv - 1055桨 - pixhawk飞控 APM固件 - 天地飞9
先上手抛视频,2.4公斤的小胖,基本上不用助跑也可以抛

pix飞控固件版本无所谓,我用的是固定翼3.92

手抛自动起飞设置:
1.全部参数表找到tkoff_参数,如下设置,写入参数:

2.MP飞行计划器里添加一个起飞命令,angle即为起飞角度,15-30度之间都可,高度50-100

3.飞机以手动模式解锁静止放在起飞点,遥控器打到auto自动模式,对着风向一丢,完成,也可以稍微助跑两步,小心桨打手,飞机在飞到设定高度高度后,如果没有下一个航点,会处于返航状态,此时再切换到fbwa或其他模式,去飞吧。

其他个人设置如下:1.加速度计校准;
2.禁用内外罗盘;

禁用安全开关及有关的起飞检查项,即设置为打杆解锁;

3.遥控器校准,检查自稳情况下飞机动作是否正常,设置失控返航;

电调校准,在室内没有GPS无法解锁的时候可以禁用所有起飞检查项,校准完成再恢复

4.飞行模式,我用的下面几个模式:

5.油门及空速设置,事实证明2.4kg的小胖大约40%的油门即可巡航,这里空速还可以再小个2m;

6.盘旋半径设置,高速机转弯半径要大点,原来150m后来我改成了130,谨防大机动时失速;

7.装机完成后做水平校准和空速计校准,最后自动调参;

8.起飞前务必检查重心,小胖的重心在碳杆和舵机线中间,略靠近碳杆处,只要不是偏得太厉害就没影响,飞行后下载日志

看俯仰舵机的动作,再作修正。

其他需要注意的参数:
禁用pix的安全开关,全部参数表/BRD_SAFETYENABLE,选择0禁用
启用pix所有日志记录,标准参数/LOG_BITMA
解锁怠速arming_require  设置为2
定点绕圈半径 WP_loiter_rad 设置为130
MIXING_GAIN 混控增益(V尾飞翼混控量大小)默认0.5改成1,不够继续加最多1.2
v尾设置 servo_2改为79(左V),servo4改为80(右V),实际上我是反着来的
返航高度 ALT_HOLD_RTL,建议设大点,山多楼高的地方需要注意
水平角反应依赖于FBWB_CLIMB_RATE参数,默认为2米/秒。
如果装了空速计,调整空速范围ARSPD_FBW_MIN到ARSPD_FBW_MAX,当油门最低时飞机将尝试在ARSPD_FBW_MIN飞行。最高时它会尝试在ARSPD_FBW_MAX飞行。

日志分析引用这位同学的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7324
固定翼miniOSD引用这位同学的贴: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highlight=miniosd

本帖仅为个人经验,祝各位爽飞

网友:
不错,很详细,收藏备用!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幸亏选了A控,傻瓜化调参

网友A:
盘旋半径设置,高速机转弯半径要大点,原来150m后来我改成了130,不是变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旋半径设置,高速机转弯半径要大点,原来150m后来我改成了130,不是变小了吗?

默认是100m,开始我设的150m飞在头顶都很难看见,调小点

网友:
很赞啊  刚入基础的可以参考

网友:
1.3.59有中文地面站?

网友:
自动起飞溜的很!
楼主的osd一直显示超速警告,可以在osd配置工具里按飞控里的空速值范围修改下失速和超速报警限值,

网友B(2019-02-18):
敢问楼主使用的pix飞控外设都有哪些,麻烦列举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使用的pix飞控外设都有哪些,麻烦列举一哈

空速计、gps、usb接口、miniosd,就这几样

网友:
Apm足够了,还用pix啊!

网友C:
问一下大神,我的是双发固定翼,想用自动起飞,解锁后扳到Auto档后电机不转啊,摇晃飞机也没有用,航线第一点规划了take off

网友D:
盘旋半径还取决于倾角限制,可以通过调整来让飞机不要那么大倾斜度转弯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大神,我的是双发固定翼,想用自动起飞,解锁后扳到Auto档后电机不转啊,摇晃飞机也没有用,航线第一 ...

详读本帖,检查全部参数表里tkoff的选项是否和我设置的一致,或者,检查gps定位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盘旋半径还取决于倾角限制,可以通过调整来让飞机不要那么大倾斜度转弯得

我现在换了3.9.5的固件,很多设置大有改变了,我已全部重置,重新校准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换了3.9.5的固件,很多设置大有改变了,我已全部重置,重新校准设置

玩开源就是这样,不停的升级升级升级,折腾折腾折腾。 乐在其中

网友E(2019-03-30):
为什么内外罗盘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内外罗盘都不用??

固定翼靠gps指向,无需内外罗盘,装上了还容易罗盘报错

网友:
为啥要禁用安全开关呢

网友(2020-02-18):
之前一直用APM,弄了一个PIX 不会调,学习了

副翼反馈是反的,还没搞定,得再查查资料

网友(2021-05-24):
按照这个留试一试。

网友(2021-10-14):
感谢分享,内容非常详实

顺便提醒一下,固件4.0以后,TAKE OFF成为一种飞行模式啦!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