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悟2 这个电路板是放在那里的?

楼主(2018-11-20):
拆的时候忘记了,在右机臂前后脚爪里拆下来的。一个绿色和一个黑色,分前后吗?电路板安装的时候分反正面吗?

网友A:
这个是天线,行该是装在起落架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天线,行该是装在起落架上的吧

是装在起落架上的天线,可是右机臂的前后起落架上分别有一个绿色的和黑色的,我搞不清楚绿色的装在右机臂前面还是后面的了。

网友B:
黑色的装在后面,箭头朝向外侧。M4电机脚架的天线是功率最大的那个,千万别装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装在后面,箭头朝向外侧。M4电机脚架的天线是功率最大的那个,千万别装错。

好的 我看黑色的两个面都有指示箭头,这个天线板不分反正面吧?

网友:
不分正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