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直播:组装德国ScaleART 4轴平板拖车

楼主(2018-11-20):
德国ScaleART在轮式工程车方面拥有丰富的产品线,仅平板拖车一项就有全挂和半挂两大类,全挂平板拖车又分了3轴、4轴、5轴常规格类型,半挂平板拖车分为2轴、3轴。为了配合挖机的运行场景需要,平板拖车是必不可少的装备之一。

请大家看上图,这是ScaleART全挂平板拖车的组装说明书。一共4款车型。我选择的是第二款。
第二款和第三款虽然都同为4轴车,但是第3款的板要长一些,还多了一项为轮式装载机提供轮胎限位的凹槽。不仅如此,第三款的第4轴是带有随动转向功能的,能够减少转弯半径。
很不巧的是,这次ScaleART给我发错货了。我收到的4轴板车的第4轴是带有随动转向功能的,也就是说在是在第二款车的基础上,第4轴有随动转向功能。
不过别高兴得太早,以为捡到便宜了!由于ScaleART的这个差错,还导致了随动转向相关零件配置不齐全的问题。
缺少哪些零件呢?有:转向轮的中心固定轴、转向舵机、转向驱动连杆、转向转换摇臂、随动转向电子定位器。
当然这些问题最终都没难倒我,我通过DIY的方式全完复原了随动转向功能,工作效果与第三款板车并无差别。

如果您对ScaleART的板车感兴趣,想深入了解德国板车的组织和组装过程,以及隔空体验德国人是如何把板车也做得如此精细,那么就请跟随我的镜头去了解吧!这真的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有比我做得更详细的德国板车装车过程!

这是发错了的转向桥,原本它应该是直桥,4条车桥都应该是直桥。
它缺少一些零件,就是转向中心固定轴。这根轴在ScaleART的原设计里是一个特制的零件,直径3mm,底端固定端为2mm螺纹。我采购了3mm的轴销来替代。当然这需要把原来的2mm螺纹孔扩孔到3mm后才能安装。至于固定得稳不稳,这个还真不用特别担心,根据最后装成的效果看,还蛮不错的!

这是车轮轴的安装过程。

接着最的枯燥任务就是安装这些减震板

转向桥的减震板装完了

现在安装直桥

直桥有3条

准备装配!这个工序比较枯燥,都是重复操作。

4条车桥全部装完减震板

为转向桥安装上车轮

再安装上转向连杆

车轮的安装步奏再详细为你展示

轮毂、接合器、螺丝、装饰盖、轴承2颗

把车轮总成安装到车桥上

盖上结合器的装饰盖

完成!

今天的更新就是这样,欢迎持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网友:
这就完了?没有后续了?

楼主:
平板拖车是挖机、装载机、工程车的主流转运载具,它的结构相对于其他工程机械来说要简单一些。
被模型化之后,表面上看起来也更为简单。不过ScaleART的平板拖车依然保留了许多的细节,让它的仿真度更高。
当然,细节的增加,也必然会增加组装的难度。
想知道德国人是如何把一个本可以简化的东西仿真化的吗?
那么组装一台ScaleART的模型一定会令人印像深刻。

这是两轴转向车架的主要零件,材质全部是金属的。

先固定大轴承的限位器

再安装大轴承的转换连接板

然后安装这个位置传感器的接触片
这个零件只有带有随动转向功能的板车才有

装好之后就是上面这样

然后安装垫片

再安装旋转中心环

最后一步

安装车桥
车桥+减震板总成在上一节已经组装好了
所以这里直接和车架固定起来就完事,很简单

装好第一个车桥

两个都装好了

安装牵引拖钩

安装宽度扩展支撑架

准备安装侧护栏

侧护栏和宽度扩展架都安装完成了

安装悬挂吊耳

准备安装尾灯组

尾灯模块

准备穿线固定

完成

安装好牌照架

今天的更新就是这样,下一节更精彩!欢迎持续关注!

网友:
期待继续更新!

楼主:
ScaleART的设计主要强调的是细节。
一个细节就是一个看点,一个看点就是一个价值,一个价值就是一项成本。

当我们看到玩具化的模型时,其实它们背后的设计逻辑是把原本的细节省略省略再省略,优化优化再优化,从而降低成本。
当我们看到艺术化的模型时,它们的设计逻辑是保留细节、还原细节、欣赏细节,当然成本就变高了。

接下来我将要开始装调ScaleART平板拖车的电路部分。
电路部分的难度主要涉及到布线和调试。
布线不仔细考虑就会破坏整台车的艺术感。
调试不到位,功能就不能完善的实现。
这些都是很大的挑战,难度不小,远胜于组装一般的攀爬车。

这是尾滑板的抬升装置,由电机驱动减速器,再通过蜗杆齿轮驱动。
并有限位器,可以调节起始点和终止点的角度,当然这个功能需要控制电路的配合才能实现(后文有详述)。

为了布线美观,首先我把电线现换成了细线。

这些细线更利于隐藏
质地柔软,便于布置
这些器件的功率并不大,所以用细线是足够的。

硬件安装到位

尾灯线穿热缩管进行“黑化”隐藏。

这是牌照照明灯

试装

装车

牌照灯布线

两灯并在一起,四线变两线。

穿到板车正面

这里需要打孔,用来安装尾随动转向驱动舵机。
因为原本这个版本的板车不带随动转向,但SA发错了规格,这里需要少许改动安装孔位才能固定舵机固定架。

照片上黄圈的部分就是舵机固定架
右边板是底板已经安装好了,这样从底部就看不到那些电线了。

今天的更新就是这样!
有什么感想,欢迎畅所欲言!

网友:
审美和细节完美,追求极致的工艺就是艺术!

楼主:
板车的轮廓灯是这种方块的LED,ScaleART提供了一些多余的LED备用。
因为要把这些LED安装到车架的孔位内,需要预先打磨LED的尺寸,难免不会遇到失手的可能。

打磨好尺寸的LED才能安装,紧配合安装,固定好位置后用AB胶加固。

每边4颗,一共要装8颗。
每4颗LED是串联方式,再4串2并连接在一起,这些LED可以直接接12V主电源驱动,不过我加了一个50欧姆的电阻做保护。

侧面LED的布线比较困难,不过最终还是搞定了。

装上底板后好看了很多

通电试灯,全亮!

加电阻

这样用12V驱动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感谢您的持续关注!
下期更新更精彩,因为我们要开始DIY随动转向的相关结构零件了!

楼主:
这款平板的尾轴原本不带随动转向功能。
不过既然ScaleART给了我一些有用的零件,那么我就再接着DIY一些配套的零件,随动转向功能就能够很快实现了。

首先准备一个舵机摇臂,6mm直径的钻头,以及两颗6mm的法兰轴承。

将摇臂中间的孔扩大到6mm直径

把法兰轴承安装上去

测算定位孔

在底盘上钻一个定位孔

固定安装摇臂

安装好两根连杆

转向桥安装完成

两个后桥全部安装完成。

到这个步骤,随动转向的硬件部分就安装完成了。然而仅仅到这一步它是不会正常工作的。
接下来还需要安装位置传感器和驱动器。
相关的内容将在后续的更新中发布,敬请持续关注!

楼主: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电路就是整台车的综合控制器。
它通过红外线接收器接收从牵引车传送过来的控制信号,很简单的功能就是灯光联动。
比如牵引车的左右转弯灯、倒车灯、刹车灯,等等,通过这个控制器,就可以让后面的挂车联动起来。

复杂一点的功能还包括:
1. 两路电机输出(带有限位触发开关),通常一个电机是驱动执行,另一个是油泵电机
2. 两路舵机输出
3. 两路电机输出除了能通过牵引车独立遥控,还可以在不借助遥控器或牵引车的情况下手动控制

除此之外,控制器还具有电源软开关和充电转换功能。
也就是说,电池是一直连接在控制器上的,主电源的开和关采用的是独发开关,短按是开,长按是关。
关闭电源后,接入充电器就可以对电池进行充电。

首先连接尾灯线到控制器上
使用上图所示的插针,套上热缩管

尾灯所有线缆插接到位

示宽灯是两路并在一起的,所以如上图这样用4变2进行处理

尾灯除了方向灯要分左右,其他灯都是同时亮的,所以我把需要同时亮的灯也并在了一起。

通电试灯

调节尾板升降臂的上下止点位置。

为尾板升降控制分配遥控器开关

上图约圈中的接头用绿线导通起来了,这是让Motor 2处于常转无止点模式。
Motor 2端口用来接绞盘。

把绞盘连接到Motor 2端口
而Motor 1端口连接的是尾板升降电机

从下到上分别是:电源开关、充电插座、尾板升降手动控制开关

装上盖板

内部走线

网友:
期待后续报道和视频

楼主:
接下来要安装随动转向的位置传感器。
这个配件ScaleART没有发过来,它原本的样子如下图所示:

这张图取自ScaleART官网,它实际上是一个可调节的电位器,阻抗是10K欧姆。
我们只要采用阻抗相同、尺寸相当的可调电位器就能够作为它的替换。

我找啊找,找啊找,终于工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了一款在各方面都基本匹配的可调电位器。
请看上图,这个电位器的物理尺寸竟然与ScaleART的安装位置99%匹配吻合,不知道是运气,还是天意,总之,这个小问题就这样被解决了。

测试一下效果

电位器的输出轴是6.0mm直径,而转盘下的连接点孔径也是6.0mm的,它们采用紧配合的方式就能连接。

这块固定电位器的十字支架也是ScaleART提供的,电位器通过专用胶水固定在支架上。
不过一定要记得在固定位置之前调节好电位器的初始角度。

更换电位器的输出线

焊点套上热缩管

穿线。
这里闹了一个乌龙,你看上图,这些线是穿到车架外面来了的。
其实后来我发现在车架内部有隐藏的穿线孔,可以让这些线丝毫不暴露在外面。
这个经验目前只好留着以后装车的时候再用了。

这是电位器在底盘下面的固定点

调节后电位器的角度
必须带电测试来确认正确的角度,前转向轴朝前时,最后那么转向桥应该是0度转向。
此外,还要确认前转向轴和后转向桥的方向要互为反向,即:前面转左时,后面要转右。
如果发现方向反了,可以互换电位器上1、3焊接点的线序来转换。

如果要让布线好看,难度就比较高。
如果不那么讲究的话,布线就相对来说简单多了。

每穿过一个孔,就套上黑色的热缩管,这样线就不容易被暴露出来。

一共有5条线,要穿过这个直径只有2mm的孔。
这个孔是我自己打的,后悔之处是应该打2.5mm的孔,这样穿线就容易多了。
更后悔的一点是,当把线走完后才发现原本ScaleART就设计得有内部隐藏穿线孔!
哈哈哈,实在是多此一举!

穿过这个孔后,这些线就可以穿到底盘内部进行走线了。

现在电位器的三根线就走到底盘的内部来了

然后连接一根舵机线,再套上热缩管

最后把这条线插在POTI端口上(见上图蓝圈中poti的标识)

今天的更新就是这样,下一节将为大家展示红外线接收器的安装和布线,敬请期待!

楼主:
布线是ScaleART模型在组装过程里难度非常大的环节之一。
为了布线的美观,通常会更换原装的线材。

上图所示为ScaleART平板拖车的红外线接收器,使用双面胶就可以固定在上图所示的位置。

然而原配的线粗度较大,布线困难。

为了解决布线难的问题,特意更换成了较细的三色线

暴露的部分套上热缩管作黑化处理

电线从电位器输出轴的扁位缝隙中穿过去

从另一头穿出来

线材已经穿到了上层车架,然后把暴露的部分用热缩管黑化处理

把三色线分别撕开,以便于穿孔

这个孔极度难穿

但最终还是穿过去了

线走到车架内部时,就可以放松了

连接好舵机插头线

然后接到IR端口上(上图蓝圈所示)

调整好线的角度和长度,避免阻碍旋转

盖上盖板,就完成了!

优化一下随动转向结构。
之前用的十字舵盘质地较为柔软,驱动时变形的情况难免。
我把这个零件换成了圆形舵盘,这个舵盘来自于Futaba的舵机零件。
依照前文所述的方法安装好法兰轴承。

打好连杆连接孔

安装就位

将舵机一级驱动臂也更换成金属臂以加强精度。

楼主:
定制的电池也收到了
每5颗电芯为一组,共两组,串联,组成12V电源

开始进行两组电池串联改造

负接正

连接到控制器的BAT端口

手上刚好有一个ScaleART的绞盘,这里正好派上用场

为绞盘供电的电源线我使用的是高频馈线,一条线内有两股线,外观是黑色,简洁又美观

高频馈线比较贵,不暴露的部分我采用了普通的细线以节省成本,虽然这点成本微不足道,但这就是一种态度。

焊上转换线

连接到控制器的MOT 2端口

把绞盘驱动线引到前面来

给绞盘安装一个电源开关
主要起到:保险使用
只有打开了这个开关,绞盘才会工作

绞盘的开关、电源线的处理步骤如上,大家慢慢看

布线完成后就把板子安装到车架上

特写

把前面的板全部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