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SRC X9遥控器到手评测

楼主(2018-11-20):
控到手恰逢双十一,心惊胆战的看着物流信息4天到了,总算安心拿到了
第一次写评测,也不知道应该说写什么,就大概说说自己这几天的使用感受吧!

包装很简单,控,接收机,5imx帖子,挂带,这个包装如果不加保护发货很容易被野蛮快递弄坏,提醒厂家需要注意一下。

说说第一感觉吧:
       造型很圆润和DJI的风格非常像,握持感很贴手,不过因为控略轻,拿惯了略重的控有点不习惯了,模具还行,没有过大缝隙什么的,不过漆面一般般,当然这个级别的控其实都差不多,摇杆的左右手模式切换设计很巧妙,非常方便,能让2个摇杆都可以自回中这点很喜欢,玩车模,工程模型等等很好用。
       很遗憾只有6个开关,不是常见控的8个,其中2个三段,4个二段,开关手感还不错,档位很清晰。正面2个旋钮电位器,顶端2个拨盘电位器,让人意外的是这2个拨盘竟然可以自回中,用在云台控制啥的应该是很不错的。

       背面电池仓设计的很大,电池接口是2.54的3P杜邦插,个人感觉是不是再预留个2S或者3S的平衡头插座是不是会更加方便一点

开机主界面,这里重点说一下,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主页面的UI设计,非常的漂亮简洁,图标,配色做的很好,视觉效果很不错,不过可惜的是虽然是彩屏但是模型图标不能使用自己的图片,只能是系统提供的固定翼,直机,多轴,滑翔机的图片,不知道这个后期有没有可能改为能自己的模型图片。

中文菜单对于很多新手来说非常的亲切,厂家比较细心的是在一些约定俗成的关键词上面还是保留了英文,没有强行翻译中文,让人糊涂,只要是有过日系控使用经验的人,玩起来就是半个小时就能摸熟了,整体菜单结构有些futaba界面的影子在里面菜单颜色什么可以自定义。总体设置很简单,配上上下左右确定退出几个按钮非常容易设置。

       因为是双向模式,接收机带有回传功能,信号强度和电压,但是在回传页面看到了温度,经纬度,高度,距离等相关参数,猜测后期可能会出带更多传感器的接收机出来。电压回传附带了一个2P小插头接上动力电源就行了。

       说说个人比较关注的软件自由度。前1234主通道是按副翼,升降,油门,方向的顺序来的,Futaba的标准定义。控只可以自定义56789这几个通道,不管是钮子开关还是电位器都可以映射,比较遗憾是固定了前4个通道无法映射。
       自带的模型类型有4个,固定翼,滑翔机,直机,多轴,系统定义的高级混控对应到不同的机型里面。另外有5组可编程的混控,可编程分成了普通模型和曲线模式,大概研究了一下,应该就是任意2个通道之间的开关性的直接联动和曲线性的联动,只能是2个通道之间的2级联动,没有多级的设置。不过这个功能对于一般模型来说已经是足够了。同样菜单很简单,图形化的显示很容易理解,配合通道监视器立刻能看到混控输出的结果!

本着不拆机不是好评测的观点,直接拆机

不出所料MCU是STM32F103VTC,射频模块是笙科电子的A7106。主板设计很简洁,电源部分是LM2596,巨大的封装电流应该是足够的,降压5V再到3.3V。
       摇杆是轴承的,这点好评,图片能看到左右手切换的原理了。背板上的3.5音频口输出PPM信号,用示波器能看到再软件里面可以设置输出的关闭和开启。

意外的是哪个micro USB接口是没有接线的,现阶段没有任何用途,可能后期版本会有更新改动什么的!

这里可以自己增加内置支持PPM的其他协议高频头,比如四合一多协议!

2节18650电池重量660克

室外测试的结果不出意外,彩屏的劣势体现无疑,阴天很小的太阳已经基本看不清了,强光下肯定是不用想了,遮挡调试时必须的!

试飞视频:
好久没有飞了,找了半天没几个飞机能动,只能用飞翼测试一下,大家见谅,飞行途中没有失控问题,视距内毫无问题,只是回传信息偶尔丢失!

总结一下:对于新手这个控是个不错的选择,中文界面非常易用,所有功能满足基本飞行,左右手切换方便,不足之处是能在做工上在加强一点就好了,我的天线被无意碰了一下开裂了一个,接收机以后能出些微型版本就方便了。
重点吐槽一下,正面那个五角星是真的很难看
最后发个和X12S的对比!

网友A:
没有拉锯测试,差评

网友:
第一眼看这控还挺萌这

网友B:
我们测试机型一样,我也是ar   wing。

网友:
楼主竟然是在古田飞场啊

网友C:
楼主在不在古田群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拉锯测试,差评

没人帮忙啊,没法测,能说动老婆帮忙拍个视频就不错了不过飞的距离感觉还好,视距内问题不大,也不会去玩远航啥的,测不测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测试机型一样,我也是ar   wing。

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不在古田群里啊

好像不在,我这几年飞的少,虽然经常去江边,但是多是去遛娃,飞的少,小比例的车模玩的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在,我这几年飞的少,虽然经常去江边,但是多是去遛娃,飞的少,小比例的车模玩的多

怪不得啊,有机会还是请大神来群里指导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不在古田群里啊

去测试的时候有好多人在飞场,不过带着老婆孩子也就没过去打招呼,测试了两块电池就遛娃去了

网友D:
接收机制式是什么。可以兼任谁家的接收。不会又是一个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收机制式是什么。可以兼任谁家的接收。不会又是一个系统吧。

2.4G如果不是去故意兼容别家的,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的格式的!

网友:
我是来看X12S的

网友:
这控的价格也可以接受,就是不知道距离和抗干扰怎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2.4G如果不是去故意兼容别家的,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的格式的!

那对于玩穿越的,这很不友好。又是新系统现有飞控要重新弄。还么有迷你接收。这样一家厂冲击来做遥控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对于玩穿越的,这很不友好。又是新系统现有飞控要重新弄。还么有迷你接收。这样一家厂冲击来做遥控不知 ...

        每个厂家做自己的格式是件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不管是从利益还是其他角度来看都没有问题,futaba,JR,sanwa,frsky,flysky, wfly,试问那家不是自己的格式。做兼容别家的格式,除开自身利益问题,还有很多法律方面的问题,厂家不会自己找麻烦!             现在控这么多,选择也多,穿越机的群体的需求也不能代表所有航模玩家需求,再说了再在回传这一块来说,Frsky的协议已经很成熟完善,opentx的深度整合加上飞控对其完美的支持,穿越机用户更多的是去考虑Frsky的控了,而不是非要选这款控,每个控都有其针对的玩家群体。
      这控背后有PPM预留接口,实在想用其他格式可以考虑加个四合一多协议高频头!

网友:
新出遥控器 一般不会和其他厂家接收机兼容的,这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最近几年的无线技术一直在升级,后续还会有更先进的技术出现,TTSRC X9遥控器出现后,模友多一个选择

网友:
真不错的测评  抛出飞翼注意手臂顺势下划  见到过手被打成鲨鱼鳃  至今还心有余悸

网友:
我的XG8 没用几次 结果JR先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