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系的选择

楼主(2018-11-20):
请教各位大神,轴支架,一体轴......,综合性能和可维护性,各有神马优缺点,大家一般怎么选择?

网友A:
软轴系的话 现在都用一体轴 你难道是说TFL的那个一体软轴系 那个我觉得不咋地 安装麻烦 就是电机后置 富余空间比较多

网友B:
首选软轴  软轴里有一体还有插轴 要说方便还是一体轴方便我个人比较喜欢 价格比较贵点  缺点就是轴断了桨也可能会一起点进水里  插轴的话断了也没事  因为轴头后面是粗的   不过我找到一款插焊接的一体轴 下次我买回来试试   还有就是桨不要配大了  桨大了也容易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轴系的话 现在都用一体轴 你难道是说TFL的那个一体软轴系 那个我觉得不咋地 安装麻烦 就是电机后置 富余 ...

除了TFL的,还有神马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选软轴  软轴里有一体还有插轴 要说方便还是一体轴方便我个人比较喜欢 价格比较贵点  缺点就是轴断了桨也 ...

直接插机油管润滑的那种轴需要抽出来维护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插机油管润滑的那种轴需要抽出来维护不?

肯定需要维护啊  不管什么轴  玩完一次就要保养  轴里面会进水的  油也会干掉  要擦干净重新上油要  发动机也要维护 上机油(如果是油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TFL的,还有神马选择?

我不是说非要买那个  我用一体轴  方便 就是要是断了桨也也一起掉河里桨叶好几十呢 所以我看到那个焊接处突出一点那个  断了也不会丢桨 别的TB就那几家  买啥都行  桨不要太大了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