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求解答t18sz设置

楼主(2018-11-20):
刚入坑,看了好多教学视频,跟着视频调参,目前卡在了遥控器设置上,大佬们帮我看看设置对不对,看了论坛上说是设置,567通道,但就是无法激活。接收机也对上码了

网友:
昨天刚看的在新手学堂里有视频教程 可以去看看,不过是教玩飞机的

网友:
地面站里动遥控器,数值有反应吗

没有的话看看是不是设置了SBUS模式

网友:
1. 确认一下接收机和飞控之间的5V、GND、信号三条线没有接线错误?2. 飞控是处在ppm还是sbus通讯协议状态?一般是这个模式切换是在飞控的焊盘上,用焊点来设置,或者PPM和SBUS的信号输出点是在不同的针脚和焊点;
3. 下betaflight里,接收机模式是否“串行数字接收机”、接收机协议是否“sbus”;
4. UART端口是不是设对了,详细可以看下飞控的说明书,应该选哪个UART口,有些是1有些是6;
5. 再者就是系统驱动问题,看下windows的设备管理中插了数据线后是否出现未识别设备,BetaFlight的欢迎界面中有相关的驱动下载;MAC OS和安卓手机(需要OTG线)都不用装驱动,插线就能认。

如果是不能激活的问题:
1. 看下模式下ARM的触发区间有没有设对,拨动控的解锁开关,黄色游标应该在解锁区间(黄条)内
2. 控上解锁开关处于on状态,看下BetaFlight的左边第一个设置菜单(setup)中,在信息(Info)的第一行有一个禁止解锁出错代码,如果解锁开关打开,显示17或者17、20,就代表没设置错误,其他数字错误,就参考官方的表: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Arming-Sequence-&-Safety,
典型的错误代码(不同的版本固件,数字不一定一样,详细看上面的连接):
20 :ARM SWITCH解锁开关处在打开状态,
17:MSP 飞控连了数据线,串口在打开状态。
7:Throttle 油门不在最低值,这时需要调教油门最低值和控上的油门行程End point。
8:ANGLE 飞机除在不安全的水平角度,无法解锁,这个在configuration里可以设置解锁角度值,一般为20度,设180度为无角度限制。
3:RX LOSS 接收机没收到信号,检查控是否开,是否对码成功。

除了看代码,还可以在OSD打开WARN MESSAGE,在图传屏幕或FPV眼镜上看解锁的错误信息,未解锁显示NOR,成功解锁显示AIR,其他信息如THROTTLE,就是油门未在最低的问题。
故障代码故障描述故障数字故障解除方法
3.2版本3.3版本3.4以后的版本
NOGYRO没有检测到陀螺仪111可能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不支持陀螺仪
FAILSAFE触发了失控保护222检查什么触发了失控保护
RX LOSS(1)没有检测到有效的接收机信号333接收机坏、接收机没有与发射机对码
BAD RX(1)接收机从失控保护状态恢复,但解锁开关处于打开状态444关掉控的解锁开关
BOXFAILSAFE失控保护开关处于激活状态555参考失控保护
RUNAWAYRunway Takeoff Prevention has been triggered66Disarm to clear this condition.
THROTTLE油门太高677油门降到最低值以下 在CLI输入get min_check 看油门最低值是多少,降不下去就调遥控上的油门底值(ENDPOINT)
ANGLE飞机不在水平位置(非安全角度解锁)788放平再解锁,或者设置安全解锁角度值
BOOT GRACE爷太急了,飞机上电就开解锁899懒得解释了
NO PREARMPrearm switch is not activated or prearm has not been toggled after disarm91010Toggle the prearm switch.
LOAD系统负载太大,就是系统卡机了101111看看设置中,把一些耗CPU的功能关掉,看是不是刷新率设太高了
CALIB传感器仍在校准中111212等传感器校准完毕
CLI在CLI 命令行状态121313推出CLI命令行状态
CMSOSD调参状态131414退出OSD调参状态
OSD在OSD 菜单状态141515退出OSD 菜单状态
BST黑羊增程之类的设备触发了禁止解锁151616参考硬件厂商的PDF指南
MSPMSP连接状态,连了地面站161717退出软件,拔掉数据线
PARALYZEParalyze mode has been activated18Power cycle/reset FC board.
GPS设了GPS返程保护,但GPS在搜星状态19等GPS搜完星,或者关掉GPS返程保护
ARM SWITCH解锁开关开了171820关掉解锁开关

网友:
抱歉我没认真看,你无法激活的意思是控能连上飞机,但无法解锁吗?还是能连接收机但连不上控?

网友:
刚入坑就用18嫂子,佩服

楼主:
额,我一直玩的直机,顺便再入个穿越坑

楼主:
感谢楼上大佬解答,我拍几张照片详细说一下

楼主:
现在是这样,接收机连上了,遥控各通道都好的,在电机里试过,电机转动最低是从1018开始转的,目前三段开关已经激活,就是二段解锁开关无法激活,每个页面都照了,大佬们给分析分析

网友:
你配置解锁开关为AUX1, 那就是5通道。 在接收机那一页, 打开关, AUX1会动吗? 或者在模式这页也一样。 打开关AUX1不会动, 十有八九通道搞错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目前已经设置完毕了,而且顺利起飞。还是那些设置,我换成了固定翼模式,就好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1. 我看到你ARM模式中有两个值的变化,估计你是AUX1通道是受控的,控和飞控之间的通讯是正确的
2. 你看一下“配置”页的右上角位置有个叫Disable Arming Flags,看下值是多少,再对照我一下我上面的回复中的表,就知道什么原因不能解锁
3. 因为我不清楚你的硬件配置,电调协议是否有选对? 我看你选的是ONESHOT125,电调协议不对也会触发一些保护机制不让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目前已经设置完毕了,而且顺利起飞。还是那些设置,我换成了固定翼模式,就好了,不知 ...

改了固定翼,油门行程是否有改变?有可能跟你的油门行程设置有关,我看你油门通道的endpoint调到800多,其实接近1000就行了
另外,有时BF有些莫名其妙的情况,譬如我固件升级到3.5.2后,调参不点断开直接拔数据线,飞机重新上电后,不会进入正常的自检模式,任何操作都失效,需要上电再接电脑,重连一下BF才行

楼主:
线都没拔,就是把遥控器模式改成了固定翼,其他都没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都没拔,就是把遥控器模式改成了固定翼,其他都没变。就好了
回家我拿控试了一下,可以非常肯定,是你的舵机行程被重置了的原因,恢复了默认值,切换模型类型后,原来的所有设置都清空恢复为默认,包括按键的通道绑定和舵机行程的设置,是不是你之前设过通道5的行程?

恢复默认后,控的开关低位是1100,高位是1940,刚好命中了你之前设置的ARM解锁区间,所以能解锁了

楼主:
嗯,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感谢解答,顺便问下我这个飞控版本是f4么,看论坛说f4调参的时候不用接电池,但我这个必须接电池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感谢解答,顺便问下我这个飞控版本是f4么,看论坛说f4调参的时候不用接电池,但我 ...

正常来说,不接动力电池,接usb就能直接启动飞控(我只用过3.2.5和3.5.2版BF,或许3.2.1就是需要接动力电池才能启动)
有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1.  usb线问题,换不同的线试试,可能刚好5V或GND端断了;飞控usb口虚焊;usb线太长或接了usb hub之类的供电不足?
2. 飞控USB口附近的5V输入端稳压管挂了,这个要用万能表量下
3. 或许升级以下固件试试,我看你是3.2.1的固件,现在是3.5.2了,刷固件后所有设置都要重设,记得备份一下设置

楼主:
好的,感谢大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