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廉价FPV眼镜加装DVR,一拆开看懵逼了。。。

楼主(2018-11-20):
新人,图便宜买了个FPV眼睛。用了几天才反应过来没有DVR。
想自己加装。打开之后懵逼了。电路板完全没有标识。跪求大佬指点,DVR的A IN线要接哪儿?
先行谢过。

网友A:
牛逼,天线并联

网友B:
一个接收模块冒充双接收,这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接收模块冒充双接收,这什么产品?

没有任何牌子。。。。上面就写了个FPV GOGLES。。。
果然是新人钱好骗。。。

这个实际上只有一路天线?双天线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C:
左边那个SMA口,完全没效果啊。

楼主:
新人。。。图便宜。。。
这样实际只是一路?双天线只是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那个SMA口,完全没效果啊。

感觉被坑惨了。。。

网友D:
既然是廉价的还是丢了换吧,买个好点的不玩了起码还能出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廉价的还是丢了换吧,买个好点的不玩了起码还能出二手

肥鲨太贵,血槽已空。有啥信价比相对较高的推荐吗?
最好能在几百以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人。。。图便宜。。。
这样实际只是一路?双天线只是摆设?

一个天线都比两个天线并联好,赶紧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肥鲨太贵,血槽已空。有啥信价比相对较高的推荐吗?
最好能在几百以内。

Beerotor?

楼主:
感觉好像还不错。还有别的可以选择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天线都比两个天线并联好,赶紧改一下

嗯只要把并接线弄掉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只要把并接线弄掉就行了吧?

对,用靠近接收模块的sma座

网友:
看起来也不完全是直接并联,有通过电容耦合。所以还是不要改动天线了。dvr接的话可以从接收模块左边那些焊点上找视频输出端,应该不难找。

网友:
自组的双天线都比这强

网友E:
另外那个3.5的AV插座不知道是输出还是输入,如果是输出的话也可以接dv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那个3.5的AV插座不知道是输出还是输入,如果是输出的话也可以接dvr。

那个3.5是av in。已经查过cvbs是视频芯片的1、2、3脚。

网友F:
查询芯片的PDF 资料找对应的引脚,既然你都知道123是CVBS 信号,说不好1地、2IN\3OU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询芯片的PDF 资料找对应的引脚,既然你都知道123是CVBS 信号,说不好1地、2IN\3OUT

看了芯片的datasheet,1、2、3对应CVBS1\CVBS2\CVBS3。实际接线只接了CVBS1。其他两脚悬空。
应该直接把DVR接在1脚上就好了吧?DVR其他的脚接在+5v和共地?

网友F:
接出来连监视器看来确定是不是视频输出吧,有的方案未必会转换到模拟信号才输入视频芯片,不一定有视频信号输出

网友E:
都说图传接收模块那就有视频输出脚,不用找芯片这边的。

网友G:
这款眼镜好像在宝贝网上见过,卖家没说双接收,是讲的双天线。楼上那些让楼主改的话千万别信。这些都是一知半解的先生。毕竟价格便宜,作为入门用还是很好的。别听那些叫扔了的话。他要是有才舍不得扔呢,有些连拆开都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出来连监视器看来确定是不是视频输出吧,有的方案未必会转换到模拟信号才输入视频芯片,不一定有视频信号 ...

AMT630A是显示驱动。一般来说所标识的CVBS是AV信号了。
不过这几天想了想,准备好好练技术,先撸了个GPS防丢。以后换肥鲨或者BR,
所以把DVR给退货了。所以没机会实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说图传接收模块那就有视频输出脚,不用找芯片这边的。

关键看不到图传接收的型号,也不知道引脚定义。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款眼镜好像在宝贝网上见过,卖家没说双接收,是讲的双天线。楼上那些让楼主改的话千万别信。这些都是一知 ...

嗯,这几天想了想,技术第一。
虽然说双接收好,但是便宜够用才是入门首选。
穿越机烧的应该是技术,而非装备。

网友H:
在接收模块上找,可能都是RX5808通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接收模块上找,可能都是RX5808通用的模块

感谢提供思路,已经在坛友处撸了一个二手br,一口气解决了所有问题。

等有闲情逸致再来研究这个。毕竟这个的使用感受很一般。

而且对于没有双接收模块的硬伤来说。改造是不是值得还值得探讨。

网友(2018-12-30):
看到这我倒想问问,如果把一个棒子跟一个平板天线并联,能否远近通吃?

网友:
路过,新手找眼镜

网友(2019-02-18):
引用 网友A:
牛逼,天线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