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S开箱]集成蓝牙无线调参的Speedy Bee AIO V2.0飞控开箱

楼主(2018-11-20):
集成蓝牙无线调参的Speedy Bee AIO V2.0飞控开箱
前言:
    飞控已经成为最近一段时间穿越机圈子的新宠儿,各大厂家都发布和升级了自家的AIO飞控,我认为AIO飞控兼顾了塔式和分体的优势,发展成为另一种相对综合的穿越机系统的方案。AIO飞控全称也就是ALL IN ONE 飞控,说白了就是都在一块板子上什么都有,其实ALL在这里理解也不完全是所有的设备,比如电调、图传、LED和蜂鸣器也需要分体装配,AIO主要是飞控集成了PDB(分电板、降压模块等)和飞控,只需将四个分体电调焊接在飞控上,同时摄像头和图传串联了飞控的OSD输出图像信号,当然飞控上OSD、电流计、降压模块都是标配啦。我认为相比全集成的塔式四合一电调方案,分体的AIO方案对于新手更加友好,也是一种更加经济的装配方案。
    今天开箱的Speedy Bee AIO V2.0飞控,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集成了蓝牙调参模块,配合自家的Speedy Bee的手机端APP,特别是针对苹果手机用户的外场快捷调参这一痛点(当然安卓用户就更方便了),说说Speedy Bee这个自家开发的调参软件算得上很用心,几乎和电脑版一模一样(甚至有的操作更加便捷),安卓用户使用OTG有线也可以连接任一品牌的的飞控(甚至原版的F3都可以),可以说包容性和宽容度都做得很好。前两期开箱的分体蓝牙模块对于这个手机调参Speedy Bee APP有过详细的介绍。

Speedy Bee调参软件传送门在这里:
安卓版本Speedy Bee调参APP的直接下载地址:
Speedy Bee AIO V2.0说明书下载:
开箱:
    下面是今天的主角Speedy Bee AIO V2.0:
    包装盒依旧是一贯的简约风格,最近各家的包装都走的是这种风格
    包装减震很扎实。
    包装盒内当然配件一应俱全,说明手册,尼龙柱,尼龙螺母,还有减震的硅胶圈,Speedy Bee的配件都是各配了6组,小东西还是多多益善,掉了找不到可要命。另外配了一个35V470μF的滤波电容,安装在电源的正负接口,当然电容的安装一定要注意正负,粗白线这边是负极。
    正面的布局也是按照穿越机的装配习惯进行布置的,左右两侧连接电调的电源线以及信号线和32位电调专用的串口,正向引出,现在也有一些AIO飞控是从四个角引出电调的电源线设计,正前方是串口和摄像头图传接口,右侧是接收机焊盘。
    这一面可以看见主控F405、陀螺仪MPU6000、板载储存芯片(16MB的板载黑匣子储存器)、以及USB接口都在正面。
    飞控的尺寸是标准的安装孔距,电源部分有拉出设计,方便电源整体的焊接,飞控支持最高6S的电源输入,六层覆铜PCB板,据工程师说每一层的铜箔都达到了2盎司,足量的铜箔也是耐流的保障,最大承受200A左右的电流,过流和耐压能力,也是未来6S穿越机发展的趋势,也是7寸桨穿越机的一个前提。
    同时也配置了GPS的I2C的串口位置,以后穿越机能够进行更大冒险的远距离飞行,装上GPS新手也不再担心丢机啦。
    特别一提的是电源线的穿孔设计,从顶层一直贯穿到底层,增强了过流能力,焊接后也更加的牢固。很多焊盘也做了正面和背面的贯穿双保险焊盘,毕竟穿越机是无炸不欢的一场刺激飞行。
    飞控的背面集成了电流计(Scale 302校准),蓝牙模块(CC2541),OSD芯片(AT7456E),以及降压的电路。同样降压模块也很合理3.3V(接收机专用)\4.5V(接收机专用)\5V\9V都一应俱全,设备供电和飞控供电相互独立,互不干扰,保证了飞行的稳定性,降压模块集成滤波让图传画面更纯净。
    这一侧主要是飞控预留的串口主要针对图传和摄像头,UART3串口也是给具备更多功能的图传和摄像头准备的,摄像头远程调参或者图传IRC Tramp协议之类的,这里S5-S7是给自家设备准备的,可以关联一些设备的开关而不用占用串口(调参APP内可以调试设置)。
    这一侧焊盘主要是服务于各种接收机。大家根据自己的接收机品牌和协议,选择不同的焊盘。
    这是官方的连接图。特别说明下,官方称,蓝牙调参会在解锁后自动切断,并不会干扰接收机工作。UART5 串口分配给了内置的蓝牙模块。
总结:
    最后打个总结,Speedy Bee AIO V2.0的做工和用料扎实,同样创新的集成了蓝牙调参模块使得外场的操作更加便利,在穿越机产品同质化严重的今天,怎样着眼于创新,而不是一味的硬件的堆砌,是每一个厂家所要思考的,如何生产一个稳定和多样化的产品服务于用户。Speedy Bee的创新让我看见了厂家的探索和努力,同样这款AIO飞控在200多价位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集成蓝牙模块的加入,以及自家配套的手机端调参APP,无疑是大大的增加了外场调参的便利性,让无线调参成为了可能。期待Speedy Bee能够丰富产品线推出更多稳定又让人眼前一亮的穿越机产品。
    今天的大熊S开箱就到这里啦,感谢观看。

网友A:
很不错的
改善了USB座的稳定性
增加为16M的黑匣子存储
基本弥补了一代的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
改善了USB座的稳定性
增加为16M的黑匣子存储

感谢兔蛋哥帮顶,我觉得V2.0的做工提升也很大,素质很综合

网友B:
手机调参感觉非常方便

网友C:
多旋翼的 天地,改天 俺试完了 玩具飞控,再来试试 这个飞控 。看图:打造 超轻四轴

网友D:
这飞控电调焊盘会焊到你想死的心都有
又细靠的又近,千万不要说焊工。我都发过更换飞控单片机的帖子,一只烙铁拆装20分钟搞定。这个飞控焊的我头上冒汗。这个2.0还是这么个焊盘设计,丝毫没有改进。
飞控做工贴片包括PCB厚度质感都还可以,电调焊盘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飞控电调焊盘会焊到你想死的心都有
又细靠的又近,千万不要说焊工。我都发过更换飞控单片机的帖子,一只 ...

毕竟每层2盎司的铜箔厚度,小功率的烙铁可能吃不消,不过加点焊油会好很多,集成度比较高,焊盘小也是妥协了,焊盘其实有大部分被阻焊漆盖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旋翼的 天地,改天 俺试完了 玩具飞控,再来试试 这个飞控 。看图:打造 超轻四轴 。

大疆Mavic的动力嘛,哈哈,听说续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调参感觉非常方便

外场神器。

网友E:
speedy bee我用otg连飞控调参会往飞控里写未知错误数据,没法正常使用。f722+inav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eedy bee我用otg连飞控调参会往飞控里写未知错误数据,没法正常使用。f722+inav程序

可能你要确认下inav版本是不是正确,这个app更多针对BF吧

网友F(2020-06-24):
这飞控用装减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飞控用装减震吗?

最好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