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磨床

楼主(2018-11-20):
买到一个小磨床,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样子就是图片这样,有点像个小卧铣,轴是20mm,上淘宝看了一下,20毫米只有碗形砂轮,不知道这个之前是磨刀具还是平面的?请坛友们帮忙看看!

网友:
我看像台园锯

网友:
工具磨床

网友A:
会不会是台卧式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台卧式铣床

肯定不是铣床,x轴是滑动的,没有丝杠,我觉得更像是小平面磨床,只是这个要用内孔20的砂轮,但是淘宝上内孔20的砂轮都是碗形的磨刀具的

网友:
多少钱?可能是工具磨床,磨刀机。Z轴是手摇的?

网友:
这锈的有点。。。。。。

网友:
就是一堆废铁。想怎么用就折腾吧!

网友B:
这东西你叫它卧铣、磨床都行,其实是个没啥精度的开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你叫它卧铣、磨床都行,其实是个没啥精度的开槽机。

其实就是废铁一堆,不好这个的白给都嫌沉,呵呵,重在折腾吧!

网友(2019-01-20):
像个自制的专用设备。不过好好清理简单改造一下,用于普通磨削不错,至少大骨架都有了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铣床,x轴是滑动的,没有丝杠,我觉得更像是小平面磨床,只是这个要用内孔20的砂轮,但是淘宝上 ...

4寸的砂轮就是内孔20

网友C(2019-03-20):
可能是工具磨床,好好修理一下,看看导轨的精度,再决定改成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工具磨床,好好修理一下,看看导轨的精度,再决定改成什么工具。

简单清理一下,喷了漆好了一点,很小的燕尾结构,就是材质不怎么好,沙眼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