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手抛机改飞翼

楼主(2018-11-21):
看了这么多帖子,一起来改手抛机。先列配置,48cm手抛机。淘宝的1407电机。本来是6000kv。自己重新绕线4000kv。玩具店买的10.2cm正反桨。用2s电池最大190g推力。电调用老款银燕10a。舵机用1.8g舵机。电池用伟力110的电池。自己做一个串联头。一起30g。
先切。拦腰截断。然后切开掏空。翅膀开一刀。埋入碳片。接收机本来有个0.8g的dsm2接收机。舍不得用。在f3上。所以还是用华科尔的6通。有点大。而且是直针。重新挖洞。塞进去。用3d打印一个电机座。没算好电机出线方向,又粘死了。只能绕一下了。然后切割舵面。埋入1mm碳杆做加强。用塑料片做一个舵角。最后用工业级的硅胶粘竖翼。泡沫胶粘不住,怕掉。最后总重量84g。明天试飞。希望能飞起来。

网友:
不加鸭翼么?副翼舵面离重心太近,俯仰控制效果咋样?

网友:
够呛,能飞起来堪属奇迹

网友:
手抛机大改特改,面目全非了

网友:
飞不起来,飞翼需要把整个机翼后缘都作为调整面。

网友:
等待试飞。

网友:
这个好飞吗?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希望成功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祝福首航順利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该来的还是来啦

网友:
现在手抛真的被改的连他妈都认不出来了

网友A:
电机应该还往后挪一点,也就是重心往前再去一点点,这样会好飞一些。这样俯仰安定性会蛮差。个人想法,楼主装好了先去试试,飞不了再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应该还往后挪一点,也就是重心往前再去一点点,这样会好飞一些。这样俯仰安定性会蛮差。个人想法,楼主 ...

哈哈哈。飞不了。反扭严重。第一次试飞。重心偏后。螺旋火箭直冲天际。第二次试飞。调整电池以后依旧反扭。所以想请教一下后推飞机怎么调整安装角度来抵消反扭。毕竟动力过了2了。损失点动力也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应该还往后挪一点,也就是重心往前再去一点点,这样会好飞一些。这样俯仰安定性会蛮差。个人想法,楼主 ...

电机还后一点那不是重心就向后了吗?现在是头轻了。电池还可以往前挪。

网友:
看布局够呛能飞起来,还是改成猎鹰到结构最靠谱

网友:
副翼要开在外侧

网友:
我有台烂尾的和楼主的飞机很像。是用1105电机。65mm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哈。飞不了。反扭严重。第一次试飞。重心偏后。螺旋火箭直冲天际。第二次试飞。调整电池以后依旧反扭 ...

换小一些的桨可以减轻反扭,反正动力过剩,效率低点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小一些的桨可以减轻反扭,反正动力过剩,效率低点无所谓。

换了75mm的桨。还是不行。没有办法控制。背上的竖翼太重。飞起来直接就倒飞了。

网友:
现在的舵面太小了,可以参考飞翼Alula,把控制舵面从翼根直通到翼尖就好控制些,
另外重心控制在机翼前缘20至25%并试飞,越靠近20飞行越稳定,试飞过程中进行细微调整,
而且,垂尾间距可以再往大调整,你的间距太小了,慢慢调整吧,可以飞的,

网友:
这改的,哈哈,他妈都不认识

网友:
改机翼后掠

网友:
是不是加点后掠翼会好一点

网友:
独具匠心

网友C(2019-01-09):
这电机我也买了一个,不知道原6000KV值用多大的桨合适,LZ重绕线是用多大直径的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我也买了一个,不知道原6000KV值用多大的桨合适,LZ重绕线是用多大直径的漆包线?

那个电机数据有错误,我觉得应该按照那个2700kv的才是正确,那个6000kv的是0.17的线3股绕了8圈。2700kv的是0.25的线绕了22圈。我绕了两种,第一种是0.21的线3股绕10圈,实际kv应该是5940.然后用了0.31的线绕过12圈,实际4950kv。实际测试的数据是在2s情况下 10圈的可以有230g左右的推理,12圈的只有190左右。我用的是玩具的桨。应该是在4寸左右。这个桨带一个整流罩。把桨装在整流罩上的。可以正装。也可以反装。1.5左右一对。你直接某淘上搜索2mm螺旋桨。螺旋桨长度是108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机数据有错误,我觉得应该按照那个2700kv的才是正确,那个6000kv的是0.17的线3股绕了8圈。2700kv的 ...

多谢LZ,不过这么小的电机能用108mm那么大的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LZ,不过这么小的电机能用108mm那么大的奖'吗?

可以,108mm是4寸的。可以用。那个桨螺距不大。很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