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折腾大桨夹后

楼主(2018-11-21):
之前邹老师提到的x360桨夹摇臂过长导致桨夹拉杆不垂直于主轴,带来的问题是螺距和舵量不够线性,就是想要的停却停不住,本来双十一买了金属大桨夹和L臂,可发现金属大桨夹比塑料重了好多,所以暂时又不想用,然后再折腾了一下大小桨平衡,震动更小机身平衡更好,这台机是越来越接近模拟器了,好了不说,上视频

网友:
360确实好飞。塑料的个人认为不暴力就别换了。。像我这样万年悬停的。还是塑料好

网友:
机器调的好,艺高人胆大。

网友A:
加精前留名
我赌50块,此贴必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精前留名
我赌50块,此贴必加精

50块准备好没?

网友B:
是只有我看不到么?视频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只有我看不到么?视频挂了

貌似要手机版才能看到

网友:
这水平。。高超。。

网友:
楼主悬停技术和阳台侠有一拼了

网友C(2019-01-25):
请教下楼主,这机子振动和声音怎么样?我感觉我那台x360机子50油门定速k8振动1500。声音也好大啊,这正常吗?是我调得不好还是本来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楼主,这机子振动和声音怎么样?我感觉我那台x360机子50油门定速k8振动1500。声音也好大啊,这正常吗 ...

估计尾巴震动吧,我的刚装好65油门都是1200左右,后来再精确配平大小桨后就是600左右

网友:
谢谢楼主答疑,我再好好调试下

网友:
这机机调的真挺好,我感觉要认真调好机机真不易呀

网友:
以前有个阳台侠,现在来个餐厅侠,下次保准出个厕所侠

网友(2019-03-30):
机子状态好。技术稳

网友D:
请问大桨夹怎么磨平的?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桨夹怎么磨平的?求指教。

不一定要平,磨到两边装上球头后球头相对桨夹同一个参考点距离一样就行,先磨一边到装上去目测拉杆平行于主轴,然后再参照这个桨夹的尺寸磨另外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