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 宁河 航模邀请赛 (五)✈ ✈ 观察 手挚泡沫机 直线距离 竞赛

楼主(2018-11-21):
走进 宁河 航模邀请赛 (五) ✈ ✈ 观察   手挚泡沫机 直线距离 竞赛

地面视角

空中航拍

楼主:
手掷泡沫飞机直线距离赛
1、比赛场地(见图):边长30米(可以延长),端线15米的矩形场地。
2、模型要求:主体为泡沫,翼展不大于60厘米,重量不大于55克,机头必须为泡沫,配重必须置于机内。
3、比赛时间:每轮比赛时间为1分钟。
4、比赛方法:
(1)每轮可单向飞行2次。模型出手即为正式飞行,飞出去的模型由本人捡取;
(2)测量机头最前端距起飞线的垂直距离,精确到0.01米;每0.01米换算为1分。
5、成绩评定:
(1)每轮比赛以较远的一次飞行距离作为该轮成绩,距离远者名次列前;
(2)比赛进行两轮,以两轮成绩之和排定名次,得分高者列前。如名次相同,则以最好一轮成绩排定名次;如再相同,则并列;
7、判罚:放飞时踩线或跨线成绩无效;模型机头着陆在边线或其延长线之外成绩无效。

楼主:
手挚泡沫机竞赛直线距离(米)   摘录 总分 前十名成绩
                                                                                                    天津宁河航模邀请赛  20181020日(周六)风和日丽

姓 名

性别
组 别
学 校
顺风成绩(单程)
迎风成绩(单程)
总成绩
分组 / 总分
张  琛
成人组
天津师大
34.00     (3)
32.01    (1)
         66.01
1      1
芦鹏宇
小男组
丽泽小学
42.52    (1)
22.58     (2)
          65.10
1      2
刘雅雯
成人组
天津师大
28.59     (5)
20.55     (3)
49.14
2      3
郭  军
成人组
航模老师
26.77     (6)
18.62     (4)
45.39
3     4
刘德珺
中学组
大港四中
20.99    (10)
18.56     (5)
39.55
1     5
漆  震
成人组
天津师大
25.60     (7)
12.91     (7)
38.51
4     6
李彦达
小男组
上海道小学
22.72     (9)
15.04     (6)
37.76
2     7
冯浩然
小男组
造甲城小学
32.86     (4)
04.76     (9)
37.62
3     8
冯新然
小男组
造甲城小学
36.42    (2)
00.00    (10)
36.42
4     9
李梦瑶
成人组
天津师大
23.58     (8)
11.01     (8)
34.59
5    10
      说明:
     小学男生组184名   小学女生组51名   中学组7名  大学组9名  成年个人组1名     共计252名参赛
   ( )中的数字是单向飞行成绩名次;   “分组”是在各自所在的组别中获得的名次;
   “总分”是两轮总成绩的排序。        本表打破组别,仅对个人成绩总分前十名归纳统计。
          本表 仅为个人学习分析研究                                         表格 统计  王培才

网友:
好活动,易于开展。

网友:
为啥没邀请我

网友:
从小抓起!

网友:
俺也去了,带学生去的

网友:
模型要从娃娃抓起

网友:
好 丰富课余活动

网友A:
留个联系方式,一定专门邀请。
联系人的微信:shidazhilin

网友:
感谢王老师!

网友B:
成人组第一才66米,成绩不是很好。
看到的问题有:1、飞机没调整好,有的一出手就抬头失速的,有的盘旋转弯,有的俯冲机头着地等。2、投掷方法和出手角度不好,没有助跑加速,出手角度不对等。
这个飞机(白底碎花款)我顺风飞过60米左右,逆风飞40左右。成人成绩应该在80~100米之间才合理。不经过整,买回来试飞,不用全力就可以飞20多米了,经过调整后,应该很轻松飞出30米之外。

就这个飞机。

网友:
飞机才出手就开始俯冲了

网友:
出手后飞机很快大角度抬头爬升

网友:
大角度爬升,必然是先失速后俯冲,飞不远。

网友:
水平方向出手,或者略微小角度向上,这是正确合理的出手,容易取得较为满意的成绩,可惜这个学生的出手速度不够。

比第二名选手远很多,如果出手速度再快一些,成绩就更好了。

网友:
从另一个角度更容易看出两者的差别。

空中飞行对比。

网友:
手掷飞机直线距离竞赛,要先调整好飞机的滑翔状态,具有良好滑翔轨迹的飞机才容易飞得远。投掷飞机的方法和力量也很重要,助跑加速可以增加离手的速度,用投掷标枪的方法更容易发挥力量的优势。投掷角度(出手瞬间的角度)以与水平方向平行或微小向上的角度较为适合。逆风时可以略微向下出手,避免出手后快速抬头而大角度爬升,顺风时则适当增大起飞角度,已获得高度优势,后期滑翔距离更远。有侧风时,可以预先估计横向偏移的距离,有意识偏向上风区投掷;或采取倾斜机翼起飞,飞机先向上风区转弯,后随风飘落回场地内。遇到侧风时,尽量不要用调整方向舵解决问题,因为往返两轮的风力作用是不一样的,调整方向舵的量难以保证合适,同时还影响到原来调整好的滑翔。

   版主将文字进行放大(无其他的编辑),为大家认真学习,也是为自己年老眼花。

网友:
刚刚在办公楼前投掷了一次,因为天黑没敢太用力,就站立姿势投掷,飞越48块60cm宽的地板砖。

网友:
室内轻掷,距离墙面13.2米(22块60cm宽瓷砖)。

网友:
w赛事组织不错,以后积极参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人组第一才66米,成绩不是很好。
看到的问题有:1、飞机没调整好,有的一出手就抬头失速的,有的盘旋转 ...

    感谢 lgq5106 老师 帮助我们天津这样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一定首先自己学习理解领会,然后再将你的建议指导传达给参赛的辅导员老师们。
    这是天津郊区-宁河首次组织比赛,参加活动人数以小学生为主,班主任带队,第一次接触航模。当地教委、科协都很重视,准备培训中小学辅导员队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lgq5106 老师 帮助我们天津这样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一定首先自己学习理解领会,然后再将你的建议 ...

下一周上班后,我争取拍一些手掷飞机的视频发到这里来,大家一起探讨学习,取长补短。

网友B:
另一角度

皮尺测量距离.

一个人操作,不能用手机拍视频。
上半年东风天,从东往西飞,越过球场中线20米左右。球场两个底线距离是90米,所以估计那次的距离已经达到60米以上。
2010年的四月底,用黄鹂手掷飞机,从东面球门前起飞,穿过西面球门进入篮球场边沿,大约飞行90米。这是我单程至今最远的手掷记录。

这是手掷飞机直线距离竞赛的三个常见起飞角度。
无风或微风时,采用正常方式起飞,由于飞机离手速度快,飞机往前飞一段距离后高度自然增大,以缓慢的角度变化爬升至最高点,然后转入滑翔降落。
逆风时,由于有了相对的风速,同样的出手速度飞机机翼升力增加,很容易飞高失速,所以,起飞角度略微向下,飞机先向下俯冲飞行一段距离,然后逐渐转为向上爬升,至最高点后滑翔降落。
顺风时,因为相对速度小,飞机机翼升力小,可以适当增大起飞角度,飞机起飞后小角度往上爬升,至最高点后转入滑翔降落。
上面三个图是我的学生做的静止状态示范,校本课程教材中的插图。实际起飞还通过助跑、挥臂等,增加飞机的出手速度,已获得最大的初始动能。
下图是侧风的临场应对策略,需要平时练习体会预先偏移量的大小和风速的关系,在比赛中才能控制飞机落入场地内。

这个纸飞机单程飞行距离也可以达到30~40米,由一张A4打印纸折叠而成,基本不用调整舵面,即使调整也是很微小的,具有高速飞行和较好的滑翔性能,适合大力投掷飞行。

这是去年年底培训我校科技老师时设计的手掷纸飞机,今年的科技运动会纸飞机三角接力赛推荐使用款式。
总之,飞好手掷直线距离竞赛飞机,首先要有一个性能良好的飞机,飞机的机翼升力系数不大,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尽量选择比较薄的翼型,飞机设计上尽量采用较小的机翼安装角,重心调整至合适的位置,不需要调整水平尾翼的升降舵即可使飞机具有较好的滑翔能力和良好的方向稳定性。其次是采用合理的方式大力投掷,出手速度尽可能够快,助跑挥臂的动作要稳定到位,尽量做到每次都能掷出最佳的状态。最后要学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应变。飞机总是飞不直,但飞行滑翔较好,落地偏移的距离不是很大,没有往回飞现象,可以采用改变投掷方向的策略,往往会比调整舵面更容易解决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成绩。规则只规定了飞机降落停止时飞机头部不出场地,飞机在空中飞出场地外不违规,场地宽度15米,要灵活应用好这个宽度,飞偏的飞机也有可能取得好成绩。遇到有风时,根据风力和风向的影响,临场尽量采用调整起飞策略,少用舵面的调整。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实践经验,供大家参考。

网友C:
模型要求:主体为泡沫,翼展不大于60厘米,重量不大于55克,机头必须为泡沫,配重必须置于机内。

在这个要求限制下,还能够飞得更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型要求:主体为泡沫,翼展不大于60厘米,重量不大于55克,机头必须为泡沫,配重必须置于机内。

在这个 ...

这个飞机的重量大约47克,还有配重的余量。配重后,飞机更容易飞远,能不能飞远,要看飞机的调整和投掷的力量角度,不同的人会有差别。

网友:
受教了,回头也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留个联系方式,一定专门邀请。
联系人的微信:shidazhilin

我就这么一说,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这么一说,嘿嘿

    如果您是天津的航模辅导员,郭老师一定会拜访请教!师大郭老师是大会的倡导者、组织者,办事一向严肃认真,唯恐不周到。请您理解支持!

网友(2018-12-26):
引用 网友B:
另一角度

皮尺测量距离.

lgq5106老师,您的讲解非常详细,让人很受启发。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一起把航空模型普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