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参界面遥控没反应、飞机无法解锁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8-11-21):
新入坑FPV,以下为一些自学笔记,非专业不严谨,请各位补充和指正:

BF调参时,控无论怎么动,接收机的各通道都没反应:
1. 确认一下接收机和飞控之间的5V、GND、信号三条线没有接线错误?最好用万能表量一下。2. 飞控是处在ppm还是sbus通讯协议状态?一般是这个模式切换是在飞控的焊盘上,用焊点来设置,或者PPM和SBUS的信号输出点是在不同的针脚和焊点;
3. 如果是SBUS协议,betaflight里,接收机模式是否“串行数字接收机”、接收机协议是否“sbus”,PPM等其他协议设置同理;
4. UART端口是不是设对了,详细可以看下飞控的说明书,应该选哪个UART口,有些是1有些是6;
5. 再者就是系统驱动问题,看下windows的设备管理中插了数据线后是否出现未识别设备,BetaFlight的欢迎界面中有相关的驱动下载;MAC OS和安卓手机(需要OTG线)都不用装驱动,插线就能认。

当初什么都不懂拿到飞机,对频后就推油门,怎么马达不转?后来才知道需要有一个“解锁”的操作,逐步摸索才搞清楚这个解锁的套路:如果飞机无法解锁:
1. 看下模式下ARM的触发区间有没有设对,拨动控的解锁开关,黄色游标应该在解锁区间(黄条)内;
2. 控上解锁开关处于on状态,看下BetaFlight的左边第一个设置菜单(setup)中,在“信息”的第一行有一个禁止解锁标志,如果解锁开关打开,显示17或者17、20,就代表没设置错误,其他数字错误,就参考官方的表: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Arming-Sequence-&-Safety,文末有不专业翻译,仅供参考;
典型的错误代码(不同的版本固件,数字不一定一样,详细看上面的连接):
20 :ARM SWITCH解锁开关处在打开状态,
17:MSP 飞控连了数据线,串口在打开状态。
7:Throttle 油门不在最低值,这时需要调教油门最低值和控上的油门行程End point。
8:ANGLE 飞机除在不安全的水平角度,无法解锁,这个在configuration里可以设置解锁角度值,一般为20度,设180度为无角度限制。
3:RX LOSS 接收机没收到信号,检查控是否开,是否对码成功。

除了看代码,还可以在OSD屏幕叠加显示里打开Warnings,这样在图传屏幕或FPV眼镜上可以随时看到飞机的状态信息,未解锁显示NOR,成功解锁显示AIR,其他信息如THROTTLE,就是油门未在最低的问题。
故障代码故障描述故障数字故障解除方法
3.2版本3.3版本3.4以后的版本
NOGYRO没有检测到陀螺仪111可能是硬件问题,也有可能是不支持陀螺仪
FAILSAFE触发了失控保护222检查什么触发了失控保护
RX LOSS(1)没有检测到有效的接收机信号333接收机坏、接收机没有与发射机对码
BAD RX(1)接收机从失控保护状态恢复,但解锁开关处于打开状态444关掉控的解锁开关
BOXFAILSAFE失控保护开关处于激活状态555参考失控保护
RUNAWAY触发了防止起飞失控功能66重新上锁并解除失控因素(上错桨、电机转向错、电机位置错、陀螺仪失控等)
THROTTLE油门太高677油门降到最低值以下 在CLI输入get min_check 看油门最低值是多少,降不下去就调遥控上的油门底值(ENDPOINT)
ANGLE飞机不在水平位置(非安全角度解锁)788放平再解锁,或者设置安全解锁角度值
BOOT GRACE爷太急了,飞机上电就开解锁899懒得解释了
NO PREARM预解锁开关未打开,或者与飞机上锁后未切换到预解锁状态
91010切换预解锁开关
LOAD系统负载太大,就是系统卡机了101111看看设置中,把一些耗CPU的功能关掉,看是不是刷新率设太高了
CALIB传感器仍在校准中111212等传感器校准完毕
CLI在CLI 命令行状态121313退出CLI命令行状态
CMSOSD调参状态无法解锁131414退出OSD调参状态
OSD在OSD 菜单状态无法解锁141515退出OSD 菜单状态
BST黑羊增程之类的设备触发了禁止解锁151616参考硬件厂商的PDF指南
MSPMSP连接状态,连了地面站161717退出软件,拔掉数据线
PARALYZE飞机的瘫痪模式被激活(新加的坠机后状态)18断电、重启飞控
GPS设了GPS失控返航,但GPS在搜星状态19等GPS搜完星,或者关掉GPS失控返航功能
ARM SWITCH解锁开关开了171820关掉解锁开关

除了上述有明显提示的不能解锁信息,其实还有很多即便解锁成功,飞机也飞不起来的问题:1. 如果电调的协议错误,即便能成功解锁,但电机也不会转动,这个得查询电调的相关资料
2. 关于飞友提到的min_throttle问题,min_throttle大概就是怠速值,这个需要校正后在电调软件里设置,这个值偏低时电机也是不会转的。
3. 引用本论坛飞友jsntjack的帖子:min_check这个是油门最低值,如果你的实际油门值高于你设置的油门最低值(说明你打开遥控了),但同时又小于这个min_check值,飞控就可以执行解锁动作。如果实际油门值低于你设置的最低油门值(没开控或接收机没上电),或者高于你设置的Min_check值,飞控都不能解锁;

还有其他的原因,后续会继续补充。

网友A:
算是有心了,但是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禁止解锁事项需要自己摸索,尤其是Min_throttle和min_check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是有心了,但是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禁止解锁事项需要自己摸索,尤其是Min_throttle和min_check的检查。

对的,其实是希望抛砖引玉,大家把自己的经验汇聚在一起
我之前碰到的最多就是油门问题,这个跟控的油门行程、BF油门最低阈值等设置有关系,油门行程设置我单独发了一个贴,在论坛审核当中
各位大哥都来指正一下哈

网友(2019-03-13):
很好的帖子。。学习,我就是一直解锁不了。。一直自己乱弄,中途还出现了遥控器晃动在地面站无反应,现在还不知道为啥

网友(2019-11-09):
要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