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入门:打杆到底还是提示油门太高无法解锁怎么办?遥控器的油门行程设置

楼主(2018-11-21):
多得论坛前辈点拨,也结合了国外一些教程,摸索出油门行程的设置方法
默认情况下,控的行程与飞控上的行程大多并不一致
遥控的油门行程:1100~1940,中点不记得了(Futaba T18SZ)
飞控的油门行程:1000~2000,中点在1500OMNIBUSF4SD  3.5.3 )
两者的范围不一致,所以我们要校准遥控的油门行程,与飞控尽量接近
步骤(参考各品牌控说明中的油门低值Endpoint设置):
1. 打开BF、连上飞机、打开遥控、 在BF打开接收机通道显示界面,把控的油门打到最低;2. 调整行程范围:打开控(以T18SZ为例)上的“关联菜单”→“陀机行程”(Endpoint)

  • 调整油门最低值:控的油门打到最低,点“油门”后面那个“动作量”,逐一增加数值,观察BF界面中的油门通道的低值是否在一直减少,这个值一直减少到最接近1000就行了,动作量我这里设置为"123",费控中获得的最低油门值为"1002"
  • 调整油门最高值:控油门打到最高,点“油门”前面那个“动作量”,跟上面一样看着BF里油门的最高值来调,控上动作量调到“123”,在飞控中获得最油门值为“2001”
  • 自此,便获得了最接近飞控油门行程的范围:1002-2001

4. 把这个范围映射到飞控上:在BF的CLI界面,逐一输入如下命令(下面的1002-2001换成你自己调整好的范围数值):
rxrange
rxrange 0 1002-2001
rxrange 1 1002-2001
rxrange 2 1002-2001
rxrange 3 1002-2001
save之后飞控自动重启,再进入接收机通道,你会发现,拨动控上油门的最大和最小值,飞控上的显示已经是1000至2000了,处女座表示非常舒适。
(借图,不要看图中数据)

5. 把'Stick Low'threshold,设为1005,save后就行程了,油门打到底为1000,低于设定的1005阈值,飞机能正常解锁。

上述内容参考了论坛上的几位前辈的意见,再次表示感谢:camphorballwangdongjunno1葡萄干面包  等
参考网站:https://www.droningon.co/2017/03/23/transmitter-betaflight-cleanflight-endpoint-midpoint-mismatch-rxrange/
上班没带飞机没带控,无法截图,上述图片非原创,摘自相关网站

网友A:
要么调整飞控,要么调整遥控,不需要两者都调吧,还有你的调整是有问题的,首先你应该调整遥控中立点,调整到1500,然后再调整最大最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调整飞控,要么调整遥控,不需要两者都调吧,还有你的调整是有问题的,首先你应该调整遥控中立点,调整 ...

请教一下,先改行程中立点的用意是什么呢?还有,为什么要改中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先改行程中立点的用意是什么呢?还有,为什么要改中立点?

既然最小是1000,最大是2000,那么遥杆在中间的话就应该是1500,关于为什么,首先是上下行程量不平衡的问题,还有关键的是关乎你的飞行体验问题,应该说1500是飞控的平衡支点(也许不恰当),如果不在此点,飞控一直认为是遥控给它的指令向那个方向运动(即使你没有动遥控),最小最大可以不调整,但四个通道中立点一定要调整

网友:
我是看着bf数值。在遥控器上调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