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万用表有会用的吗

楼主(2018-11-21):
朋友从家里找了个万用表测电池电压,如果测了不会看,我也没见过这种呢,有会用这种万用表的吗?如下图

网友:
直流电压档,满量程10V,表针指4V

网友:
这就是最普通的指针万用表,不过刻度设计的太**!!!

表直流电压10V档,看中间红色刻度,满量程10V,100/25=4,表针指4V.

表测量档位就是指满刻度的最大量程。
上面刻度盘,黑色是AC电流  刻度。
中间红的是晶体管放大倍数,DC 电压电流,  AC电压,刻度。
下面绿色是电阻刻度

网友:
这要看你测量什么了。

网友A:
指针万用表一般不大适合精确测量电压,尤其是这种低档表。话说直流10v档读数只能看最上面那条刻度?妈呀指针指到的地方还得乘以2?

网友B:
这个表测一般的还可以 精度不高,读数要麻烦些  测前还要看指针回到 0 没有,没有就要旋动两个白色英文字母中间类似像一字黑色螺钉的旋钮来校正

网友:
这个再90年代非常高档的机械指针表, 我手中还有一块南京47表, 当时可也是电子爱好者奢侈货啊!

网友:
高中必考项目

网友:
然而我用的是电子的,还会bb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测一般的还可以 精度不高,读数要麻烦些  测前还要看指针回到 0 没有,没有就要旋动两个白色英文字母 ...

测电阻才要调零,表正的话常测电压不用调.

网友:
古董表 量程别超大了 小心弯针

网友:
指针式的万用表适合在调整连续可变量时使用。

楼主:
活到老,学到老, 受教了!

网友(2018-12-29):
档位在10V,看最上面一条,满值是5V,指针读数乘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针万用表一般不大适合精确测量电压,尤其是这种低档表。话说直流10v档读数只能看最上面那条刻度?妈呀指 ...

只能看中间的红刻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能看中间的红刻度

我发完帖子就发现我犯了个低级错误,第一条线都不是线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发完帖子就发现我犯了个低级错误,第一条线都不是线性的。。

我有块上海产的指针万用表,现在还时不时拿出把玩一下。指针很有仪式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上海产的指针万用表,现在还时不时拿出把玩一下。指针很有仪式感

我国内家里有块MF35,精度肯定不如数字表,不过看起来的确爽。。

网友:
淘宝一个数字的,也才几十块啊!胜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国内家里有块MF35,精度肯定不如数字表,不过看起来的确爽。。

很有年代感

网友:
这万用表,在我开始用的时候,已经很奢华了,古老点的用过M500的,后来乱七八糟的用过一些,电阻很难精准的。那时候,也就是测个晶体管,电容电阻的,就是个大约数。哪有现在的数字表哦。

网友:
以前用过上海求精仪表厂的万用表,看着是4.2伏,也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