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试过把陀螺仪的SBUS线接7008SB的SBUS2口的?

楼主(2018-11-21):
2018.11.29提醒:MB一代不支持SBUS2,MB PLUS支持SBUS2
2018.11.23更新:支持sbus2的设备可以插接收机的sbus2接口,不支持不能插,结贴。

说明书上写的是:不应该,但是没说:禁止

网友A:
我有
有的陀螺有支援sbus2 的我就會接
一些較舊版的陀螺就只能接 sbus

Patrick

楼主:
SBUS2扩展了SBUS,支持双向通讯。传感器都接SBUS2。。我猜应该也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
有的陀螺有支援sbus2 的我就會接
一些較舊版的陀螺就只能接 sbus

不知道Microbeast能不能接呢?

网友B:
should not 就是不能、不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ould not 就是不能、不可吧

感觉只是警告、提醒

网友:
带回传的都用sbus2 k8 用sbus

网友:
SBUS2不可靠

网友C:
我以前遇到打螺距会有断断续续的感觉,也容易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遇到打螺距会有断断续续的感觉,也容易失控

你的什么设备接SBUS2了?

网友D:
我以前亚拓500l一直用sbus2接的mb,没出过问题

网友E:
我试过,不稳定,也就是说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单独接上容易造成紊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紊乱,造成好多次炸机,因为那时候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Microbeast能不能接呢?

陀螺規格書如果有寫支援 SUBS2 就接吧
沒寫就用回 SBUS
或者套用上面飛友說的
有回傳就 SBUS2
沒回傳就SBUS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規格書如果有寫支援 SUBS2 就接吧
沒寫就用回 SBUS
或者套用上面飛友說的

好的,昨天刚看了你写的MB定速,对我很有用,一次就成功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不稳定,也就是说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单独接上容易造成紊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紊乱,造成好多 ...

你接的什么设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昨天刚看了你写的MB定速,对我很有用,一次就成功了。哈哈

文筆差多包涵
哈哈哈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亚拓500l一直用sbus2接的mb,没出过问题

嗯,我查询了一下,MB支持SBUS2,应该没问题,所以我追问其他出问题的设备。

网友C:
接Vbar 有过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Vbar 有过不稳定

舊款 mini vbar 不支援 sbus2 的

Patrick

楼主:
那么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是支持SBUS2的设备接接收机的SBUS2是可行的。
下一步是我实际验证了,估计需要几天了

楼主:
得到的官方回复:

据说是从现在的反馈来看暂时没问题,但是不保证~~

楼主:
futaba遥控器说明书上给出了答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futaba遥控器说明书上给出了答案:

这么说舵机也要支持sbus2,才能用sbus2这种端口。说白了只能买futaba他家的舵机才能支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说舵机也要支持sbus2,才能用sbus2这种端口。说白了只能买futaba他家的舵机才能支持吧。

不一定,我的数码舵机接microbeast(支持sbus2)就可以插sbus2口,工作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接的什么设备呢?

直升机上用的,用的futaba7008和Ebar v2,要是接在MB上就更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升机上用的,用的futaba7008和Ebar v2,要是接在MB上就更危险了

EBAR 不是陀螺仪吗?直升机用一个陀螺仪就好了,估计EBAR不支持SBUS2,所以,EBAR不能接7008的SBUS2口。MB是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EBAR 不是陀螺仪吗?直升机用一个陀螺仪就好了,估计EBAR不支持SBUS2,所以,EBAR不能接7008的SBUS2口。M ...

你说的MB是老MB,还是MB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MB是老MB,还是MB PLUS。

你倒是提醒了我,查了一下,MB一代就是铝壳的不支持SBUS2,MB PLUS支持SBUS2

网友F:
我在gaui x3上用的mini vabr和2008sb接收机,用的普通的接线方式,因此听说2008sb用sbus端口时有失控的风险。最近要组装一台xl550,打算使用vbar neo和7008sb来尝试下sbus2端口的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gaui x3上用的mini vabr和2008sb接收机,用的普通的接线方式,因此听说2008sb用sbus端口时有失控的风险 ...

SBUS2并不会提供更好的性能,只是多了双向回传协议的支持,SBUS就够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陀螺規格書如果有寫支援 SUBS2 就接吧
沒寫就用回 SBUS
或者套用上面飛友說的

铁汉,sbus2非常不稳定

网友F:
7003只能支持sbus2,没法普通接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7003只能支持sbus2,没法普通接线吧

7003支持sbus/sbus2,见我另一贴的图一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铁汉,sbus2非常不稳定

我自己的使用經驗
有對應 sbus2 的裝置對於使用上都沒發生過問題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铁汉,sbus2非常不稳定

SBUS2不稳定?没有根据的事别乱说。futaba的产品肯定是经过严格测试的,哪怕产品有缺陷类似你说的这种,也会及时弥补,不然这个牌子一定会被砸了。我近日给一架飞机重新走线,发现飞了快1年的飞机,7008居然一直接的sbus2(陀螺仪还是山寨黄K8),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所以,建议你检查你的其他电装排除,futaba不背这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gaui x3上用的mini vabr和2008sb接收机,用的普通的接线方式,因此听说2008sb用sbus端口时有失控的风险 ...

cgy760也出了,感觉挺好

网友(2022-04-21):
mb5.2接sbus2,今天失控了,快降落的时候油门没了,过了两秒然后又自动启动,已经换回sbus了

网友:
我试过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