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寸桨的疑问,请大佬帮忙

楼主(2018-11-21):
最近对于小型四轴有个问题:如果用1806/1504分别驱动5寸桨(假设它们的KV都非常适合驱动5寸桨),那么在5寸桨的效率确定的情况下,是否越重的电机,效率就越低下?

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1504的机,飞行续航时间会大于1806机的续航时间?

楼主:
如果这个前提成立的话,那么对于5寸桨的飞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电机越小,续航时间越长?

网友(2019-07-08):
这里也许得考虑每种电机的最高效率区间.比如需要100w续航,对大电机说不定正好落在最佳效率区间,小电机说不定100w就接近max输出功率了,效率未必最佳
对固定翼来讲,多得那点重量也许没那么重要,因为推力<升力,4轴也许就不是了,只是个人猜想

网友:
如果用相同的螺旋桨,中等转速,感觉还是用略大一点的电机更省电些,但电机大了飞机也重了,起飞就需要更大的电流驱动电机。如果是固定翼,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权衡,穿越机还是建议用大家常用的经验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