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 小评

楼主(2018-11-21):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距全年结束还有六十八天。
联合国日,程序员节同时也是我前女友生日。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那天巳时,享誉盛名的5iMX论坛中特约评论员:cst1992发起了一个众测征集活动
——《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 5iMX众测活动开始啦!》
顿时论坛风起云涌,报名的帖子时至今日已高达138回复。
(我16年发的,上了头条的帖子到今天才137回复。。。其中还包括本人自己大量的灌水楼层。。。。)
最终经过激烈的角逐,abing112112、渴望飞行的狗子、airwolf、zjhydx四位模友还有经过苦苦哀求的我得到了这次众测的名额。
感谢 TTSRC加速创新,感谢5iMX,感谢cst1992给了我这次众测的机会,将几度考虑退模的我重新拉进了玩飞机这个大家庭,拯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
(感谢的先后次序不代表感谢程度,看官请勿过度解读)

控收到一周有余,前面废话也说完了。下面正式开始本次评测的内容。

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遥控器外包装
外包装整体风格简洁,近几年比较流行这种简约风格。
考虑到现在的快递都是野蛮搬运工。
如果外包装及内衬稍做加强的话那就完美了。

拆掉包装,里面是X9 九通道遥控器一台、9通接收一个以及电压检测线一根。
控带应该是5iMX送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特意拿出来显摆一下

控整体外观也比较简洁,类似于大疆的那种风格。
边角圆润,握持感不错。
控和接收都是双天线。
一般情况下天线的波瓣宽度是120度,天线指向的方位是存在死角的。
两根天线90度垂直摆放可以完全消除死角。

整个控有4通摇杆,
四个两段,两个三段一共六个拨杆开关。
两个旋钮以及两个可回中拨盘。
对于一个九通的遥控器来说,我觉得这些控制开关/旋钮已经足够使用了。
对于控外壳的喷漆,我感觉还是挺满意的,暗灰的颜色挺讨喜的。漆面的耐磨耐久度也很不错。
但是按键以及旋钮部分的喷漆感觉漆面有些单薄。
对于按键和旋钮这部分经常触碰的部分建议厂家还是使用材质的本色。
如果考虑到按键字符需要透光的问题,建议在按键遮挡喷漆之后,面上再加一层光油。
这样可以大大增加按键表面喷漆的耐久度。

这个遥控器不需开盖即可快速切换摇杆的回中模式。
对美国手、日本手可快速进行模式切换。
我在飞场经常遇到这样的场景
场景1:

A:你这飞机好不好飞?
B:挺好飞的的,要不要试一把?炸了算我的。
A接过控,一看左手油门:我右手油门,飞不了。。。
场景2:
A:B哥,我感觉这飞机飞起来好别扭啊,你帮我飞飞看是哪的问题。
B:没问题,哥十年老司机,保证帮你把问题找出来。
B接过控,一看左手油门:我右手油门,飞不了。。。
我觉得如果用的是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就不会存在以上两种场景的尴尬。
当然就是模友自己单飞的话,也可以在固定翼、无人机、车模、船模以及挖掘机等多种模型的不同需求下快速切换回中模式。

由于回中模式选择开关占用了原本微调的位置,4个通道的微调按钮,均移到了摇杆的下方。
刚拿到的时候对这种布局我还是比较排斥的。
但实际使用过之后,我觉得这样的布局其实更方便在飞行的过程中对通道进行微调。
毕竟飞行过程中指头移动到摇杆的下方要比移动到摇杆的内侧去按微调按钮更加方便。
而且四个按键,靠近中间的位置是凹陷的,在飞行过程中不看遥控面板,指头也能很好的定位。

在控的左上角以及右上角,还有两个可回中的旋转拨盘。

这两个拨盘其实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之前飞FPV,摄像头云台是靠旋钮去控制的,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因为需要手动细微调节旋钮回到中点。
羡慕了大疆遥控器的旋转拨盘已经好久了。
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帮我实现了这个梦想。

另外,特别要指出的一点,这个遥控器的挂扣看上去像是使用不锈钢材料cnc铣出来的。
挂扣特别结实耐用。

为什么要说明这一点呢。
我曾因为遥控器的挂扣摔过一次控。。。看下面这张图吧。

说了那么多,还是开控看看

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使用的是320×240 TFT彩屏
与传统的128×64LCD屏比起来显示的内容可以是LCD屏的9倍多
在一个页面显示更多的内容就可以让用户减少频繁的翻页操作。

控上电之后显示的是主界面。
界面的显示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包括了回传状态、电池电压、用户名称、定时器、按键锁、飞机类型、飞机名称、微调值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中间位置的按键锁状态。
这个可以通过屏幕右侧的OK按键进行锁定和解锁,也可以设置自动锁定时间进行自动锁定。
当按键锁锁定之后,屏幕两侧的按键是不能进行操作的,有效防止了飞行过程中误碰按键导致炸机。
按键解锁之后,通过屏幕的左侧上下方向键,可以选择飞机类型、定时器、回传信息这三个项目进行快速设置。

按下屏幕左侧的进入按钮,就可以进入到功能菜单的主目录了。
中文界面还是很好理解的,对于新手特别友善。

选择系统设置,并进入,可以设置一些系统参数。
另外里面还有建议说明书可以参考。

模型选择界面里,一共可以自己定义16个模型,
选择模型之后可以对模型数据进行拷贝、复位以及更改名称

机型选择里面有固定翼、滑翔机、直升机、多旋翼四大类型可供选择。
选择好机型后在混控设置中有对应各种机型的混控进行选择。

舵量显示菜单显示的是各通道输出的舵量比例。
另外这里有个地方需要注意的:
对界面左上角的TST进行操作千万要小心,必须在飞机断电之后进行操作。
因为TST打开以后每个通道舵量会自动变化,这个功能应该是地面拉距时候可以用到。
如果在飞机未断电的情况下误开启该功能很可能发生螺旋桨伤人事件。
也希望厂家在这里做个提醒窗口,提示用户,在得到用户确认操作之后才能开启该功能。

舵机行程量界面,其实就是对各通道的行程进行设置,
很好理解,比如我副翼设置70就是副翼按70%比例进行动作

中立点微调,一般是微调量比较大,或者直机斜盘需要调平的时候会用到

舵机相位没啥好说的,根据自己需要进行反相就好。

螺距曲线的话一般是直机会用到。
不过说实话,现在都各种Vbar Kbar了,使用使用的情况还是很小的

油门曲线的话一般直机或者多旋翼用到比较多。
比如多旋翼拿来航拍的时候将悬停油门值附近的曲线设置平缓一些,对飞机高度的吧控可以做得更完美一些

微调步进值其实也很好理解,每次按微调按钮的步进大小。
可以防止微调到顶了飞机还没调平。
一般新机首飞我会把这个值稍微设置大一些

失控保护功能我试过,是生效的。
就是把各通道调整到希望在失控时候的保护值,在接收通电的情况下按下“发送”
这些数值就传给接收并保存到接收的eeprom里面了。

等接收3秒未接到遥控的信号判定为失控状态,接收机就会按设置的值调整各通道的输出值。

辅助通道,其实就是5-9通的自定义。
可以将拨杆或许按钮状态映射到5-9通的任意通道输出。
而1-4通用户是不能自行设置的,输出是按futaba AETR的顺序输出的

定时器界面,设置时间 开关 复位 开关后就能使用了
比较遗憾的是定时器不能根据油门进行计时

高级菜单中可以设置逻辑开关 开启/关闭模拟器ppm输出 等操作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油门锁定(THR LOCK)其实是油门保持(THR HOLD)的功能

就是设置好开关后,启用这个功能,油门会保持在启用时候的数值不根据摇杆进行变化。
该功能直机偶尔会用到,建议厂家还是增加一个油门锁的功能。

逻辑开关可以根据多个开关的与或关系定义一个虚拟开关的输出。
这个说白点一般人看不懂也不会用到。

回传信息界面是显示一些回传数据
配的接收带电压回传功能,可以显示电池电压,RSSI数据

混控设置的界面根据机型不同有不同选项
固定翼模式下关于固定翼可能用到的混控模式基本都全了。
选择副翼选项,里面有六个子选项,三角翼、襟副翼等等混控都能在里面找到。
选择normal选项,里面还有5个字选项可以选择,V尾混控,平尾战斗机模式(我不知道这个叫啥就是想战斗机一样横滚的时候,平尾两边跟着副翼的方向转动)等等都在这里面可以找到

滑翔机机型里面的混控和副翼类似,就不重复讲解了。

直机里面混控比较丰富一共有两页八种斜盘模式可以选择
其实现在飞直机的斜盘模式都在三轴陀螺仪里面搞定了,少有人在控里设置。

最后是多旋翼的混控了。
这里可以设置几个多段开关组合对多旋翼的飞行模式进行选择。
按我理解,就是帮你设置好了的逻辑开关

最后一个菜单是系统颜色的选择。
上面是我的配色方案。
经测试,该配色是在强光下可视性最好的配色方案了

至于控的手感,以及操作方面我觉得是图片以及文字难以描述的。
所以我录了个小视频,给大家介绍一下。
(假装这里有个视频,待补)

楼主:
接收以及电压检测线。
双天线,天线都是带个铜管的。
这里需要科普一下这个铜管的作用。
这是标准的1/4波长天线,有最大120度的波瓣宽度。外面屏蔽层接地,中间线芯露出30mm左右作为天线振子。
对天线有研究的模友应该知道1/4波长天线是需要地网来调节天线阻抗的
当地网角度与天线夹角为45度时候天线的阻抗是完美的50欧。
当地网与天线平行的时候天线阻抗约40多欧。
如果没有这个铜管的话,屏蔽层作为地网,与天线是平行的,阻抗太小了。
而这个铜作为一个巴伦,可以将天线的阻抗调整为完美的50欧。

如果光是接收天线的话阻抗小点就小点,影响不会太大。
但问题是这个接收带回传的功能。
意思是这天线不光要接收,还要发射信号回传给控的。
作为发射天线的话如果阻抗不匹配将影响到天线效率,导致距离过短。
为啥阻抗要匹配?复习一下初中物理——为什么外部电阻等于电池内阻的时候电池输出的功率最大。

舵机接口面
这里和接口的插槽是futaba那样带防呆槽位的。
带槽的那边是信号脚。

电压检测接口

将电压检测线裸露的那边接到电调的输入端(注意正负极),遥控和飞机上电后就能将电池电压回传回来。

由于接收已经装到了飞机上,对于接收的评测我就写到这里,下次有空我会把接收拆开继续评测

楼主:
一个控的稳定性与跳频的频点多少也有一定的关系。
不巧,楼主做了个牛逼的玩意,可以查看2.4G-2.5G范围内的频谱。
虽然扫描的速度有点慢,不能和专业的频谱仪比。
但是又不是拿来搞研发,玩玩航模看看控的频点数看看飞场环境是完全够用了。
(这是楼主自己做的,比开源的24L01做的假频谱牛逼多了)
其实富斯、华科尔之类的协议在deviation开源代码里可以很容易的得出频点数,跳频规则等信息。
但是前两年在隔 壁论坛遇过一个模友,质疑deviation,质疑我能不能看懂C。。。
所以还是实测更具说服力吧。

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测试中

一共24个频点,把2412-2482mhz频段基本占满了,频点间隔在3Mhz左右。

富斯9通测试中

一共16个频点,把2402-2477mhz频段基本占满了,频点间隔在5Mhz左右。

D10测试中

DSMX协议

一共23个频点,在2406-2477mhz之间,频点间隔在随机。

D10测试中

DEVO协议

三个频点,位置随机,开机时通过周围环境决定频点。

从上面3个价格区间比较接近的遥控器测试结果来看,
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的频点数量以及跳频的范围还是令我很满意的
——频点够多,跳得够宽,可以避免大部分常见的干扰。

楼主:
背面4颗螺丝,很容易就能拆开
看下控的内部,这个必须点赞。
起码从设计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是国产里面第二用心的一款控了。
为啥不是第一?
设计方面大疆第一。毕竟价格摆在那。。。。
但是这款控也有比大疆牛逼的地方,后面慢慢讲。

四轴承摇杆、futaba那样的电位器,摇杆轴心出线。
接口位置打胶、
所有线均是互相缠绕绞在一起并打胶固定、
振动电机放置于板外,固定在机壳上也有打胶。
光这些地方就是满满的诚意。

先看摇杆总成,
四轴承,横滚和航向通道的线是从轴心出线。
为什么提到出线位置这个细节呢?
当摇杆运动的时候,轴心出线,线的运动量最小。
这直接影响到手感(细微)和寿命。

摇杆回中弹簧比很多品牌遥控器的弹簧要长。
左边是压缩状态,右边是拉伸状态。
这个就看用户喜好了。
弹簧长的好处是摇杆手感可以做得很细腻,适合信号捏奶手的细致操作玩家。
但另一方面弹簧长了,同样的拉伸距离力度就没短的大了。
直观的表现就是那些喜欢摇杆回弹力度大的用户可能会有些不习惯。

摇杆用的电位器是贴片式的那种“旋转角度位置传感器”
(这个名字是村田规格书上写的,听上去牛逼哄哄的,其实也就是牛逼一点的电位器)

和futaba控上的电位器规格一样的。dji也用这种规格的。
用这种电位器的优点是旋转阻力小(在控上的体现就是手感可以调得更细腻,回中精度可以更高),寿命高,电位器与摇杆在一定范围内不同轴的话也能自行修正。
说白了就是用这种电位器是牛逼哄哄的选择。
当然,这种电位器一般都是333度的感应范围,futaba上是定制的75度的。大疆精灵2和精灵3用的是333度的。
75度和333度有啥区别呢?主要是在精度上。
大家知道摇杆的运动角度不会超过60度,如果选333度的电位器那精度会有很大程度的损失。
75度覆盖了60度的运动角度,精度会比333度的提高很多。
这个控上电位器是多少度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能大概测出来。

上电,线量电位器两端电压3.301V

摇杆舵量最大时候电压2.78V

摇杆舵量最小时候电压0.522V

摇杆运动范围54度。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54×3.301/(2.78-0.522)=78.94331266607617度。
排除测量的误差,我认为这个电位器是定制的75度电位器。
良心厂家

看完摇杆,看主板吧

MCU选择的是STM32F103VCT6,和Devo10的MCU是一样的。
如果deviation能支持这控的话那就牛逼啦。
有空编译出个这控能用的deviation固件来玩玩。

继续说MCU,STM32F103VCT6片内带12bit ADC
12bit什么概念呢?就是摇杆最高分辨率可以做到4096
其实我觉的1024就够我用了,再多对我来说也是浪费。

Flash是WINBOND 25Q32,4MB SPI NOR Flash
一般Flash容量决定了存储飞机数据的多少。
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能存储16台飞机数据,我是完全够用了。

射频芯片A7106,A7105的升级版,多了几个寄存器而已性能等同于A7105.

富斯用的就是A7105/6.
对于2.4G的射频芯片,无非就就是ML2724、CYRF6936、A7105/6、CC2500、24L01这几颗了。
至于这些芯片的优劣排名,看上面一行的顺序,就是我心中排名的顺序(只是个我个人观点)。
当然我这些指的是抛开厂家自己的协议,从芯片本身来说。
ML2724,可以做到最牛逼了,但是无奈代码量太大,只见过futaba和DJI用过。
CYRF6936,支持DSSS,再次说一遍跳频可以通过控的代码去实现,dsss不能通过控的代码去实现。
无奈CYRF6936已停产,新款天七都换A7105/6了
A7105/6,没特别优点,也没明显缺点,富斯,新天七都在用,挺稳定的。
CC2500,我就想问问各位frsky用户,你们没发现近距离堵塞吗,当然可以说这个问题没啥影响。

24L01,其实挺好的,便宜。

决定一个控的稳定性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电源了。
这个控采用了两次降压的方案,

先使用一个LM2596开关电源芯片将控电的电压降至5V

通过一个1117将5V降至3.3V给MCU Flash 摇杆电位器等使用
另外,在高频头边上还有一颗1117,单独作为高频头的电源
两组电源隔离开来可以让高频头的用电环境更加干净,让信号更加稳定。

滤波储能的电容和电感
电容我只能看出是贴片式,至于是固体电容还是普通的电解电容我真心看不出来,除非破坏性拆解。
不过3颗220uF电容算是良心之作了。
电感是33uH全封闭式电感,这个必须点赞。
总结一下,这个控的电源部分算很用心了。
LM2596开关电源保证了转换效率不会太低,让控有更好的续航。
1117又保证了最终降到3.3V的电源纹波不会过大,而且高频头供电单独隔离开来,让控的信号更加稳定。

楼主:
上周日专门为这控切了一架FT mini arrow试飞一把。
约上小伙伴带上小飞机就快快乐乐的出门玩飞机了。

上周日多云,等了好久才等到太阳从云缝中露出头来。
赶紧拍了下屏幕。
tft彩屏的话在阳光下的辨识度跟LCD的黑白屏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下午14点,阳光透过薄云照下来的效果,看官自己判断。
我个人感觉室外调试的话是没有问题。
即使是正午阳光直射,在树荫下调试也不会无法看清屏幕。
问题是飞行过程中,想撇一眼遥控器看回传信息的话那就得看天气了。
个人感觉TFT彩屏的优势主要还不在于“彩”
更多是320×240的分辨率,
相比起传统的128×64分辨率的LCD屏,这个块屏幕的像素数量是他的九倍多

意味着能在单个页面显示更多信息,方便了用户操作,不用频繁按键进行翻页。

拉距飞行中,勿扰。

本来就是为了拉距专门切了台带图传的飞翼,
飞到了上面图中500多米的位置,图传画面已经开始有雪花了,显示的遥控信号还是满格。

因为这台飞翼未带飞控,怕飞丢了没继续测试。
个人给出的结果是:视距内飞行完全没有问题,500多米显示信号满格,看来厂家标称的空中3.5公里不是吹嘘。
2018-11-22添加:

这里补充几句,首先3.5公里是我个人认为厂家不会虚标,并不是我自己实测,仅供大家参考。
对于大部分用户500多米的距离已经完全够用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实测一次,到时候会将测试结果添加到这个帖子上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周日专门为这控切了一架FT mini arrow试飞一把。
约上小伙伴带上小飞机就快快乐乐的出门玩飞机了。

...

500米和3.5公里。。。你这飞500米就敢说3.5km不是吹嘘的,这真是。。。。。有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米和3.5公里。。。你这飞500米就敢说3.5km不是吹嘘的,这真是。。。。。有魄力!

4格信号,五百多米了还是满格,极限3.5公里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500米那个真是笑死人了。不明白db是什么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米那个真是笑死人了。不明白db是什么意思吧。

我高中没毕业,不懂什么是对数。
但我相信一个合格的程序猿会将这些我“不明白”的单位转换成我看得懂的信号强度指示。
如果这个信号强度指示不能与距离成正比那就不能叫合格的程序员。

其实本来我对你的博学只想笑而不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laozi)高中没毕业,不懂什么是对数。
但我相信一个合格的程序猿会将这些我“不明白”的单位转换成 ...

呵呵。。。。。

网友:
屏幕是硬伤,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格信号,五百多米了还是满格,极限3.5公里应该没问题吧。

问题很大,你这样测评我个人觉得你只能是个tuo。你要是测试说3km,3.5km没问题我会相信,你就飞了500m就敢说3.5km没问题,我只能呵呵了。。。。。
不管我信不信,反正你是信了

PS:测试不是你想象多远他就可以飞多远,信号的衰减在达到极限附近是瞬间下降的,不会给你多大的反应时间。500m没问题,可能飞到800m,1000m信号就一下子衰减下去了,这不是不可能。futaba的遥控器你用过吧,飞500m那都是正常情况,要是我告诉你我t8fg加6208sb飞180m都失控过你怎么想?是问题吗?不是!这套设备在山区我也飞过2.7km没有失控,也没加功放。这是因为周边环境的问题。电磁环境对信号的传输距离也有很大的影响。你的测评缺乏说服力,500m就敢说3.5km没问题,你确实是我见到第一个敢这么说的。

网友:
无线信号的距离问题没什么好争论的,抗干扰能力才是重点,最好是和市面上说有的遥控器做对比,在相同的环境里,那台遥控器的信号最稳定距离最远,那台就是无线信号最优秀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大,你这样测评我个人觉得你只能是个tuo。你要是测试说3km,3.5km没问题我会相信,你就飞了500m就 ...

我艸,被你越理越乱了。
我梳理一下。
首先,3.5公里这个数据不是我估的,是众测贴里面给出的。
出处: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其次,我也想去反驳3.5公里这个数据,但是测试条件不允许啊,一是场地,二是设备。
飞到五百多米我图传就快不行了。我要继续飞下去把飞机飞丢才算?
500多米已经是我上次能飞到的极限了。在这个距离下控上显示的信号还是满格。
反正根据我自己的测试条件是反驳不了厂家标称的3.5公里,而且按我的需求这台控已经完全够用。
换做你的话你是在论坛大声喊厂家吹牛逼还是相信厂家没有吹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我们继续梳理。
你自己说的180米失控,但山区飞过2.7公里。
按你的逻辑我飞500多米显示信号是满格 ...

哈哈,不要急嘛。我是说你既然没有测试到那么远,就不要下结论。飞500m就是500m,谁也不会让你冒着丢飞机的风险去飞3.5 km。评测评的是你拿到手实际测试的效果,客观的评测才最让我们信服。你完全可以说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测试飞到了500m,证明这款遥控器是日常使用有保障的。目视飞行基本也就是200m,再远了都会上增程模块的,尤其飞fpv。测试到什么情况就按照你测试的说,没必要用500m去推测3.5km的情况,你没有测试到就不要下那样的结论。   我只想说客观真实才是评测,500m推3.5km着实不妥。。。   你完全可以相信厂家的数据,但是作为评测员,我们需要你真实的评测,若只是单单看厂家的数据,那就真没必要评测了。      到此结束吧,你也不用回帖了。我们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要急嘛。我是说你既然没有测试到那么远,就不要下结论。飞500m就是500m,谁也不会让你冒着丢飞机 ...

好吧,可能我这样说确实有歧义改天有机会我实测次吧

网友:
外观ID设计还有很大空间,UI风格太传统,这两点国产控一直未曾重视。
至于内部做工,只要工作稳定, 不失控,玩家不在乎的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的帖子,不过有个笔误12bit->409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很好的帖子,不过有个笔误12bit->4096

确实错了。已修改。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高中没毕业,不懂什么是对数。
但我相信一个合格的程序猿会将这些我“不明白”的单位转换成我看得懂的 ...

rssi和飞机距离遥控器的距离确实不是线性关系。换作我的话我会干脆不提距离这档子事,你既然只飞了500m,却说出来“3.5km可能没问题”的结论(推论),那就是对其他玩家的不负责。

网友D:
设计有亮点 然而木有让人心动的消费点。看热闹来了。此控 要是支持opentx 我觉得卖爆都是有可能的 。

网友:
感觉楼主对芯片,电路挺懂的,不错。3.5公里我持保守意见,我用1w增程我能信赖的距离也就3-4公里

网友E:
等接收3秒未接到遥控的信号判定为失控状态,是不是太久了

网友F(2019-01-16):
来看看学习,看了收获不少

网友G(2019-07-28):
感谢分享,学到不少知识!对此控的总体感觉比较赞成18楼的看法!内部的电源部分和摇杆部分也是亮点!对于新手不懂内部的话,18楼的意见很重要!对于遥控信号的稳定距离方面,不玩FPV的玩家,一般也就在视距里飞行,所以能飞到500米,信号还满格,基本上在信号稳定性方面还是比较有保障的!现在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少干扰的环境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