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约不简单 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 测评报告

楼主(2018-11-21):
简约不简单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测评报告

前言
    关于TTSRC加速创新遥控器,我第一次了解还是去年6月,他们在论坛发布了TTS RC SZ007航模7通道遥控器公测,遥控器遥杆为8轴承设计,摇杆创新型的摇杆设计。一秒可以切换到你需要的任意一种(左手、右手油门,油门双回中),方便快捷。

  就其功能而言,快速切换左右手油门,油门回中和跳频系统,还是非常具有优势的,但是这款遥控器并没有在市场上获得太高的关注,主流产品仍然是FUTABA、天地飞等一线品牌占据江山,乐迪推出的AT9S在模友中占据的比重也在逐步增加。
    究其原因时,我个人认为是过于简约的外观、推广不到位和性价比的原因。然而时隔不久,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横空出世,在外观上一扫之前TTS RC SZ007过于简约的风格。相信这一次TTSRC 加速创新 X9以高颜值为担当,稳定的AT-FHSS跳频(双向通讯)性能为基础,超便捷的一键左右油门切换功能为特色,能给广大模友带来一个全新的体验。

这次我也非常有幸成为这款TTSRC 加速创新 X9 九通道遥控器的测评员,我在收到X9的前后半个月里,认真了解和试用了该机,现在就给大家谈下自己的使用感受。
以下观点仅代表个人哈,不喜勿喷哦。

开箱篇
    尽管TTSRC 加速创新 X9 具备高颜值,但是其包装可以用简约大气来形容。

    黑色的包装盒,灰色的线条勾勒出商标和外观,简约而时尚。
    打开盒子,里面除了遥控器和接收机外再无它物,还好我事先了解到 X9 具备高度集成的数据管理,你想在说明书上找到的绝大部分信息都能在遥控器数据管理中直观读取,包括说明书(妈妈再也不担心出门没带说明书了)。

    好了,我们来看看 X9 的高颜值吧

尽管是9通遥控器,表面有多达28个按钮和功能开关,但是这一次 X9在外观上并没有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各种开关大小搭配合理,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人体工程学,给我的感觉是排列有序,比例合适,操控方便。

    在和5IMX的挂带和控包的搭配上,也是满和谐的。

    看了半天,是不是有点眼熟,和谁撞脸了,,,,种花家我神兔子也,,

    兔子说:不约,不约哦!

下面我们再看下TTSRC 加速创新 X9 细节照片
首先来看液晶显示屏,2.8寸真彩屏,分辨率320x240,X9的各种参数调整由显示屏两侧的功能按钮来操作。

    左侧两个对称的三角按键,负责功能菜单的进入和退出,上面三角按键负责进入功能菜单,下面三角按键负责退出功能菜单。

    在菜单里可以对字体颜色进行设置,好处在于相比其他老款黑色调的控制版面更加一目了然和防止光线带来的困扰。

    我们看看位于遥控器上方及两侧的功能开关

    从左往右,锁定开关、三档开关、二档开关、比例旋钮。

    从右往左,复位开关、二档开关、三档开关、比例旋钮。

    X9的顶部和背面特写

    关于天线,X9的双天线设计优势明显,上下0-90度内打开,水平面上0-180度旋转,超过这个界面天线是被限制了的,强行转动会损坏设备。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遥控杆,12齿金属防滑摇杆,这个比较普遍,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TTSRC X9 最大的特色之一,一秒可以切换到你需要的任意一种油门模式(左手、右手油门,油门双回中),方便快捷。当然这个“一秒切换”是指机械上的(左手右手油门,油门双回中)切换,好处在于不需要打开遥控器后盖,对换左右遥控杆阻尼弹簧。之后,在操控模型前,你仍然需要进入菜单对操控模式进行更换,这样才能匹配。
相信凡是使用过老款遥控器的模友如果需要换手,更换油门,对此可能是记忆犹新的,不敢说有多么复杂,但是至少在对换重挂阻尼弹簧那里,是多么希望自己的手指在细点,动作在准确点。

关于,这个特色功能在后面的视频介绍中,我会专门再次提到讲解。

楼主:
对比篇
因为是9通遥控器,刚好我自己一直在使用天地飞9通遥控器,所以自然将二者做了对比。让大家有更好比较,根据自己需要来判断选择自己需要的神器。
首先看三围

从三围来看,X9三围尺寸:175x175x60mm,天线长度130mm,二者区别不大,但是X9的面板的确比较简洁,遥控器重量:720g。

这里请大家注意,在厚度上X9的厚度是11.3cm,天9是11.6cm,尽管X9比天9还薄了3mm,但是细心的模友会发现,X9的正面最前端受力支点是三挡开关,而天9最前端是遥杆,在板控上发生档位开关摔坏,受力断裂的事故可是不少见哦,这一点X9 设计团队需要注意,前端受力点全在2个最突前的档位开关上了。
再来看看两者的接收机对比

感觉天9接收机比X9接收机要胖一点,还是用数据说话吧,毕竟不是所有的模型载具内部空间都那么富裕。

X9接收机宽度是2.6cm
天9接收机宽度是2.8cm
2者宽度差0.2cm。

X9接收机长度是4.9cm
天9接收机长度是4.5cm
2者长度差0.4cm。

X9接收机高度最高处是1.6cm、最低处是1.1cm
天9接收机高度是1.8cm
2者高度差0.2cm。(最高处对比)
综合计算,X9的接收机体积是20.38cm3,天9的接收机体积是22.68cm3。X9接收机重量:15g。

最后,我们再看下遥控器电池仓,对于想爽玩一天的朋友,控电容量还是很重要的,控电电池仓大小决定了你控电大小。

X9的电池仓长11.6cm,宽3.6cm,深度3cm,体积约为125.28cm3,安放一个2200毫安的3S控电空间是很富裕的,目测安放市面上3000毫安的控电没有问题。

楼主:
视频篇
要充分检验TTSRC X9的一些性能个人还是觉得飞行器是比较理想的载具,但是由于成都禁 飞比较严格,申请空域和到合法的试飞区域都需要在周末进行,所以关于飞行方面的测试和视频,只能在后续跟进,还请模友们谅解。
这里喃,只能发送一个小小的彩蛋,试飞某家阿凡达2轴飞行器,由于在禁 飞区域内,也就只是蜻蜓点水的小试了一下。

注:由于禁 飞的问题飞行方面的测试和视频,只能在后续跟进,还请模友们谅解。

楼主:
总结篇
就目前的测评内容来看,个人大致对TTSRC X9遥控器有了一定了解。就其优点来说,是非常突出的:
首先,就是X9强大的菜单界面,各项功能设置在菜单内都能够轻松搞定;

其次,“一秒切换”(左手、右手油门,油门双回中切换),好处在于不需要打开遥控器后盖,对换左右遥控杆阻尼弹簧。但是切记切换之后,在操控模型前,你仍然需要进入菜单对操控模式进行更换,这样才能匹配。

最后,颜值漂亮设计简洁大气,摇杆、开关布局合理,重量适中,操控手感极佳。

当然,TTSRC  X9遥控器也有很多进步空间:
第一、X9的正面最前端受力支点是三挡开关,在板控上发生档位开关摔坏,受力断裂的事故可是不少见哦,这一点X9 设计团队需要注意,前端受力点全在2个最突前的档位开关上了。可以缩短3档开关的长度,或者延长摇杆的长度。多个受力点支撑,也能减少受损的概率。

手握处的防滑处理,尽管厂家宣称采用了圆弧形简洁设计,手感舒适防汗耐用。实际上,X9遥控器背面手握处的材质是进行了磨砂化处理,并不是光滑的,但是也不是想象中那么防滑。这一块,我觉得市场上有很多防滑材料,厂家可以考虑在2代产品植入。

综合以上各个环节的测评个人建议的话:TTSRC X9遥控器,高颜值,外表简洁大气,布局合理,具备优秀的人体工程学;同时,具备稳定的AT-FHSS跳频(双向通讯)性能使其遥控信号稳定,动作到位;最后超便捷的一键左右油门切换功能为特色。相信能够为还在选择一款多通道遥控器的你,带来惊喜!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谢谢论坛的支持,也谢谢TTSRC 加速创新 提供X9遥控器测评,也感谢各位模友关注TTSRC 加速创新的产品。
在这里也祝愿论坛越办越好,模友们一帆风顺,永不炸鸡!

敬请关注后期TTSRC X9遥控器在飞行器上的测评表现。

                                                            abing112112
                                                            2018.11.21

网友:
颜值不咋样,至少不高大上。改成大屏触控,会更好看。

网友A:
产品的外观设计要看个人的喜好了,不过以后的电子产品会往  越来越人性化,科幻化的方向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品的外观设计要看个人的喜好了,不过以后的电子产品会往  越来越人性化,科幻化的方向走

摇杆短还有一个缺点,那个摇杆凹槽用抓奶手推斜角会卡手指不能推尽    另外一个小瑕疵,三段开关和二段开关的标识没有区分开来,全都是三段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