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菜鸟装机求助

楼主(2018-11-21):
双11弄了台德天35CC的油机,装机时发现个问题,平尾是分离的,左右两个舵机,不懂该怎么办,怎样安装才能方向同步,急等

网友:
遥控器上设置,现在的遥控器,基本支持双舵机平尾模式,具体参考遥控器说明书。。。。如果没有双舵机平尾功能的话,那就买一个舵机反向器,用Y线连接两个舵机,舵机反向器串接进其中一颗舵机中即可,但不建议使用第二种方案

楼主:
谢了。正在改进中

网友:
没玩过帮不了你

网友:
升降舵通道再混控一个通道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大舵机是不能用y线的  你是什么控?

网友:
控上设置双升降模型  一般是2通道和7通道  分别调整两个通道让左右升级舵一致

网友:
不能用y线。新建模型的时候选平
尾双舵机

网友:
控上选机翼类型,选双升降。系统自动给你分配两个通道

网友:
用两个舵机Y线连接

网友:
大电流y线估计承受不住 为下策都插遥控器上混控 为中策
用分电板 为上策

网友:
就两个舵机有多大电流

网友A:
怎么能用Y线呢 我的天

网友:
两个舵机分别插两个通道,再将其中一个通道和升降混控并反向,轻松搞定!大舵机绝对不能用Y线,想想都知道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用Y线呢 我的天

師兄比較清醒一點.

网友:
遥控器上设置。。。。。通道映射。。

网友(2019-07-02):
仔细看模型类型  里面都有

网友(2019-11-08):
大飞机用y线,而且还是平尾,一上一下吗

网友B(2020-01-03):
不能用Y线,两个舵机分别插两个通道,每个通道单独调,造成平尾舵机行程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平尾两边舵角粘得不一致(常见错误);二是两个舵机中立点不一致:三是两个舵机不同步(此种情况不常见),要让两平尾运动同步的话,安装平尾时要注意两边舵角必须垂直一致,舵机中立点一致,连杆长度一致,如果以上几点都做到了,还出现运动不一致,就应该是两个舵机不同步了,只能在遥控器里调EXP曲线,这一步得很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