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我的古董级别的车

楼主(2018-11-22):
在库房放置很久的车 一直没动过 今日拿出来好好维护一下 准备下大雪出去磕雪

车子全车球头扣虚位过大导致经常掉狗骨所以之前不得不把连杆缩短 现在全换新 此车之前玩的太暴力经常空翻导致

尾翼还是很耐用 没断过 经常抬头所以尾翼成了抬头轮 尾翼中间裂开 用一大块塑料补上继续用

转向组建已经惨不忍睹了 换新的

这么大的挖沙胎专为雪地准备  上到此车上不会磨车壳

cvd全是油腻  清理一下很干净  擦干净拆散从新注油

这是旧转向 螺丝扣滑丝换新的

原旧设备盒放到库房不知道何时盖子丢了 可能被我爸扫垃圾丢了  换新的。。。

车壳多出开裂  需要一点一点补 我用的环氧树脂 这东西表干要24小时  并且每处开裂要修两次 第一次密封开裂出  第二次大量注环氧树脂补强  你们算吧 要多少天  不玩钱强 还要补漆 28块钱的田宫漆已经买好了

经常空翻导致开孔处被扩开 继续补吧

又一处开裂

所有连杆已经锈成土黄色  我用的金属擦亮膏  擦亮  很费劲的 需要把连杆装到电钻上 图上擦亮高不停在毛巾上打磨抛光

锈得一塌糊涂

这个是抛光过的比之前亮很多  但是还是不怎么满意  有时间拆下来继续抛光

电机里面金属碎削很多原因是钻子的经常磨到前边的纸壳板  全部拆下来擦干净 把轴承注油

看这钻子被磨的好惨

工具盒里找到这个东西可以顶住转子不往前磨 但是铜套有点长需要磨短

收拾古董车真的比组装新车还累

这么多得全新配件要换的

伤痕累累的电机

还好螺丝刀过硬 几米螺丝锈的很紧  万一滑丝整个cvd要报废

未完待续。。。
<

楼主:
发几张新车时候的图片 是不是感觉这车被我蹂躏很惨啊。等翻新修好后继续上图

<

网友:
有玩家精神

网友:
很好,前几天搬家也把所有零件整理了一下,感觉又可以很长时间不用买东西了,拼拼凑凑够玩好一阵了

网友:
嗯!我也回去把我的三叶猎兔狗找出来翻翻新。

网友A:
请教老司机,新手入门玩车,玩电车还是油车好玩??油车是玩甲醇还是汽油好玩?预算是3000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老司机,新手入门玩车,玩电车还是油车好玩??油车是玩甲醇还是汽油好玩?预算是3000元以下

我不算啥老司机哈 你客气了  新手入门选择油车还是电车自己决定  看喜欢哪种 油车比较繁琐  8车油动目前就甲醇  汽油八车目前就两款都不成熟  5车汽油成熟但是不好携带 笨重  8车甲醇玩一次大约20-30元油钱  看自己能不能承受  至于说选什么车型  建议禾宝起步  低端什么无限之类得不要碰
<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算啥老司机哈 你客气了  新手入门选择油车还是电车自己决定  看喜欢哪种 油车比较繁琐  8车油动目前 ...

8车5车是什么意思啊?是具体哪些品牌的型号吗?甲醇车玩一次要20几元油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车5车是什么意思啊?是具体哪些品牌的型号吗?甲醇车玩一次要20几元油费啊??

你就选8车或者10车吧 油费一次要20-30元   车型你喜欢越野 大脚 还是短卡
<

网友:
8车10车啥意思?

楼主:
没想到回复竟然限制五张图片  不能给每个配上文字  今天继续用电钻把连杆锈迹打磨光亮   舵机中位调好 把电机三根相线焊接好  90度接线柱焊接好

<

楼主:
后来买的5mm垂直插头竟然插不到底 露出的金属部分还要套热缩管  随后电源插头都焊接好了  把电机放到电机座一比划  黄线和蓝线有点长  不是很协调  由于电机现在缺少一个铜套还没有到货  所以没装到电机座上 不知道线应该剪短多少  现在已经10点了  明天继续 。。

<

网友:
好车  好折腾
顶一个
<

网友B:
顶一个,翻新作业不要烂尾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翻新作业不要烂尾哟。

没烂 刚喷完漆  买的电机铜套不合适 从新买了  等到货就可以完工
<

楼主:
车壳开裂出已经修补好了。掉漆部分已经喷漆。昨天干了一晚上。放到车架上比划一下效果还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