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空速计不准的求助

楼主(2018-11-22):
我把空速计安装在机翼或机头都试过,可以排除硅胶管漏气,堵塞,弯折等问题。
动压管面向前进方向,静压管接皮托管侧边带孔的管。
已经在天上做了10分钟的loiter盘旋校准。如图是飞行了扫描航线,按理说顺风和逆风场景都能遇到。但全程空速还是比地速低了一大截,怎么破?

网友:
可能是地面热效应比较高!放背阴凉快的地方上电试试,或者直接修改空速比例参数!

楼主:
在室外试飞时确实是顶着太阳的
,阴凉处GPS信号不好解不了锁

我看了官方的手动计算ratio的公式,但总感觉强行修改自动校准值,会掩盖一些未知的问题

网友:
空速计校准一定要拿出去飞吗,这地面的时候就不能校准吗

楼主:
地面是归零,空中配合gps飞行才能校准ratio

网友:
也有可能静压管方面不准,飞的时候静压有上升产生这样的影响

楼主:
我有可能,算的是压差,才能推导出前进方向的空速
有没有哪个地方可以读出单独的静压值?

网友:
你是怎么看出来不准的?

楼主:
在绕圈飞行时,即使有阵风,空速不可能一直比地速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