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伟力K124

楼主(2018-11-22):
自从老古董澄星6050,状态不好以后,就没怎么玩过小直机了。从闲鱼上又入了一架伟力的象真机K124,还挺漂亮的,就是太小了。

好长时间没玩了,对尾悬停都不行了,用得还是六轴自稳模式。
最后一不小心,侧面悬停没搞好。炸机了。
撞了杆子

看来还是得从三轴重新练。
下面是炸机视频

楼主:
是呀,长时间不飞。难免的。

网友:
准备入k123

网友A(2020-05-21):
中将同志,你的K124后来怎样了?修复了还是改造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将同志,你的K124后来怎样了?修复了还是改造利用了?

其实飞行性能很好,拿它练好了正飞四面悬停。就是象真壳太不透气了,不能散热。现在的状态是把象真壳暂时去了,成了四浆练飞机。

我准备拿这个改个静态板件的黑鹰玩玩 ,准备改成2S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飞行性能很好,拿它练好了正飞四面悬停。就是象真壳太不透气了,不能散热。现在的状态是把象真壳暂时 ...

厉害啊,不断的折腾,呵呵。

这黑鹰模型是什么来头?感觉不太像象真的比例模型啊。

我也想这么整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啊,不断的折腾,呵呵。

这黑鹰模型是什么来头?感觉不太像象真的比例模型啊。

1:48的静态模型板件。我们搞机达人群的改了静改动。他们用得还是直驱主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1:48的静态模型板件。我们搞机达人群的改了静改动。他们用得还是直驱主电机。

明白了,人家静改动是仅限于“动起来”,哈哈。

你这个要整“飞起来”啦。

一定分享下改造过程啊,我也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人家静改动是仅限于“动起来”,哈哈。

你这个要整“飞起来”啦。

我还没开始改,不知道能成功不。

楼主:
大佬,最近我想搞1:48 的板件改个黑鹰,想搞亚拓150X的三合一主板还有亚拓150X的主、尾无刷电机改。用伟力K124的机架和舵机和四旋翼,但感觉亚拓150X的三合一主板的双电调最大电流只有7A,是不是不够用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最近我想搞1:48 的板件改个黑鹰,想搞亚拓150X的三合一主板还有亚拓150X的主、尾无刷电机改。用伟 ...

差不多,但很折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但很折腾人。

有空了我还是折腾折腾吧!那个板件虽然很好看,但是黑鹰飞机的尾轮支撑太细了,还要想一想怎么搞铁丝加固。又不影响尾轮的象真性。

网友C:
这机练手成本高,头罩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练手成本高,头罩贵

我把象真壳拆了,带个头罩装个尾杆成四浆耐炸练习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飞行性能很好,拿它练好了正飞四面悬停。就是象真壳太不透气了,不能散热。现在的状态是把象真壳暂时 ...

楼主,你这个黑鹰的四桨反了,你没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黑鹰的四桨反了,你没看到吗?

真实的情况是,这架黑鹰不是我的,是搞机达人群里的大佬 们搞得主电机直驱,这样的话   和真机一样的逆时针转也一样。